[笔记本电脑]
联想X260板号:NM-A531 硬盘和BIOS都有密码

楼主(2018-06-14):
联想X260板号:NM-A531  硬盘和BIOS都有密码,求高手pojie!!!

网友A:
硬盘密码可以用MHDD解,BIOS密码就要分情况,有的有密码芯片,有的在BIOS里,有的在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密码可以用MHDD解,BIOS密码就要分情况,有的有密码芯片,有的在BIOS里,有的在EC。

硬盘的密码用MHDD是解决不了的,要用PC3000才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密码用MHDD是解决不了的,要用PC3000才可以的。

我用MHDD解了N多硬盘密码。PC3000,我等穷人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MHDD解了N多硬盘密码。PC3000,我等穷人没用过。

高手 MHDD怎么解硬盘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 MHDD怎么解硬盘密码

你自己去理解:(来自度娘)
MHDD4.6共有以下命令(本顺序按照MHDD帮助的默认顺序排列):
EXIT:退出
QUIT:退出
HELP:帮助
BATCH:批处理
CLS:清屏
SCREENSHOT:截图
PORT:选择端口
PCISCAN:扫描PCI总线并保存
WAIT:等待硬盘就绪
SCSIINFO:显示SCSI设备信息
MAN:命令帮助
ID:获取简略设备信息
SCAN:扫描
SWITCHMBR:主引导记录(MBR)开关
HPA:容量剪切
NHPA:恢复初始容量
RHPA:显示初始容量
RX:读取磁盘缓存数据
RST:重置设备
PWD:设置设备密码
UNLOCK:解锁设备
DISPWD:解除密码
RPM:转速测量
FF:从文件写入磁盘
AAM:自动噪音管理(AAM)设定
MAKEBAD:制造坏道
RANDOMBAD:随机制造坏道
INIT:重置并重新测定容量
FDISK:创建一个分区
SMART:显示SMART信息或管理SMART系统
STOP:关闭磁盘电机
I:初始化设备
ERASE:擦除
TOF:从磁盘保存为文件
FASTERASE:快速擦除
CLRMBR:删除主引导记录(MBR)
CX:测定平均寻道时间
EID:获取完整磁盘信息
ATOF:从磁盘保存为多个文件
MAKELOG:创建日志
CONFIG:配置设备
SETCDSPEED:设置CD速度
UNITSIZE:调整SCSI设备扇区大小
SCSIFORMAT:格式化SCSI设备

网友:
还没有解过硬盘密码,学习了下次碰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