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20-80不加电

楼主(2018-06-14):
型号K20-80版号LK20 MB 13335-2

故障描述 不加电
维修过程待机0.01后约两秒后0.00这也是比较常见的设计, 触发后3V 5V出来其它电压均无 电流定在0.01

放点刷BIOS无果,测量RTC电路正常, 3.3V 和5V正常,波形也正常 机器无图纸参考其它图纸无意义,
只有两个可能,一是CPU问题 二是条件没满足,此刻陷入尴尬的时候了,没什么测量的了, 看到待机芯片后型号是TPS51225,那就测下待机这块吧,
刚好G480也是这个芯片可以参考下, 测量3v 5v波形正常,测量PG和VREG5不正常  7脚PG 触发后的VREG5 看来找到问题了,这是上天眷顾我 ,运气来了挡不住 ,这个就比较少见了,就PG和VREG5有问题,更换13脚电容无果,切断7脚 0V,PG另一端3.3V ,自动加电亮机此版修复,一刀搞定,为了稳定用的更长久,更换芯片重新接上断点,已经没有杂波 , 亮机画面   经验总结(芯片有输出电压正常,不代表PG就会正常)遇到第二次,上次的主板是伟创加电瞬间掉电 PG信号与门也是割线直接亮机 最后是1.05VPG脚阻值偏低拉低了。小小经验分享下,希望能用得到的时候 ,最后就是加分吧

网友:
电压正常不代表PG正常
pg正常代表电压正常。

网友:
楼主这对客户的机器保护措施做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