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3不触发

楼主(2018-06-14):
              YOGA3不触发,可调电源没有电源头,看不到待机电流,只能用适配器,现在分难赚啊,能不下图纸尽可能不下,把各大电感测一遍,发现PL403短路,接适配器,没有明显烫手的地方,烧鸡大法,PU301发烫(BQ715),拆后PL403不短了,订芯片吧!               这个机子20V先降到8.9V(电池7.5V),8.9V再转成待机3V和5V(PL404和PL403)

网友A:
有图的话这肯定是个好帖 啧啧啧啧啧啧

网友:
充电芯片短路了吗 BQ715 是充电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的话这肯定是个好帖 啧啧啧啧啧啧

一点都不错    肯定的

网友:
楼主,你修的这个机器的主板的板号是多少啊?

网友:
xuexile有图的话这肯定是个好帖,现在机器不好修。

网友:
还没遇到过BQ715损坏的机器,是芯片不良还是外围造成的,换好后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