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40J/A42J 图上这种死机 和花屏现象 显卡问题吗?

楼主(2018-06-14):
华硕A40J/A42J 图上这种死机 和花屏现象 显卡问题吗?
进安全模式 又没有问题。还有就是睡眠后 换不醒,盖子合上后 再开 就一直黑屏,而机器一直转,发热很大。I7 的CPU
会不会是显卡 虚焊了?还是CPU有问题?

蓝屏时 显示这样的画面。

有时进系统准备到桌面就这样的画面 死机了,显卡驱动卸载后 又可以进,装上驱动 时候能进系统,但一看电影又死机。

网友A:
显卡凉了  干显卡吧  打驱动就犯病的卡很常见啊

网友:
先植球试试啦,基本都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测测显存试试呗,核心坏的几率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凉了  干显卡吧  打驱动就犯病的卡很常见啊

幸好还没做显卡。。驱动问题,,,,,,去官网下了对应的一个2011年的ATI驱动 装上 一切正常。。这机器是一代I7的720,发热大,看电影CPU 温度 75-80度! 显卡问题65-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好还没做显卡。。驱动问题,,,,,,去官网下了对应的一个2011年的ATI驱动 装上 一切正常。。这机器 ...

这温度迟早要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