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开机电流上到0.03A不动,有时也能开机

楼主(2018-06-14):
     DELL(1014) PP38L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电流上到0.03A不动。开始怀疑 南桥虚焊,加焊一下,又能正常开机了。以为好了。装机交给客户。客户用了不到一天又拿回来了,说还是不行。
   看来不是南桥问题,还是有其他原因引起。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拆壳。把板取出来。根据时序先查IO的SUS_ON信号和其控制的后续电压,都正常。接着查RUN_ON 及其控制的后续信号,发现RUN_ON 有3.3V,
PQ25B 6脚是低电平正常。但PQ25A的3脚只有3.8V,这显然不正常 ,再看+15V_ALW图上标的是15V,这显然低太多了。使得PQ23和PQ19不能完全导通。使后继的3.3V,5V不能正常的供给。那就查+15V_ALW的提供电路,我记得联想的一般是有19V降压提供。这机比较特别,找了几遍,最后才弄明白是有+3.3V_DL通过倍压整流提供过来的。

    既然是由3V 5V待机芯片提供过来的。那就先查查这芯片的相关3.3V,5V。一测才发现3。3V才1.6V,5V也偏低。看来MAX17020没正常工作。以前有碰到这种输出电压低的情况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就能好,直接加焊MAX17020.再开机3.3V,5V都正常了。再测+15V_ALW也有10V,比图纸上标的15V略低。但有10V也能使PQ19和PQ23正常导通了。
   看来这机的问题就出在MAX17020虚焊,引起的3.3V,5V 和+15V_ALW都偏低。使得后续电路不正常工作引起。这种情况最容易怀疑是南桥问题引起误判。希望给网友碰到这种故障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15valw为什么只有10v.这个感觉奇怪!

网友:
我觉得还会返修的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芯片?这样容易复发啊

网友:
应该不会是。我修过几个这种电源芯片虚焊的。加焊后就正常了。没有返修的。要是没有找到故障原因那种就容易返修

网友:
bios容易坏 先刷一下bios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alw为什么只有10v.这个感觉奇怪!

我看过板上元件,发现PD9没有上。少了一路。所以电压会低一点。其实这个10V也满足条件让N管完全导通了。

网友:
写的不错,虽然不是精华,也是学习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