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拆机后识别不到home键,求救

楼主(2018-06-14):
首拆机,可能是热风枪把home键部分吹坏了,现在跟识别不到指纹,也不能返回。听说开机检测不到指纹开机会变5分钟左右,情况也一模一样。
排线没断,没拉扯到,也没换屏。拆机再装回去home键就坏了,求建议
iphone7

网友:
那就换个屏:毕竟指纹排线还是走屏排线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