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276VW不定时断电

楼主(2018-06-14):
AOC I2276VW不定时断电。
有时5分钟 10分钟半个小时。
断电后就不开了。

网友:
先换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的电容看看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那个TOP电源芯片发热内部质变引起电源停止工作,换那TOP电源芯片就可以。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12V5V正常吗如果正常修驱动板和高压板,如果不正常修电源板

网友:
先把电源板开关全换掉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楼主你什么都不测试啊,靠猜不行的

网友:
开机后断开开关小板试试,也许有惊喜的

网友:
不正常时测测电源板的电源输出正常不,还有驱动板的工作,BIO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