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萌新迅维实地恶斗6050A

楼主(2018-06-15):
新人萌新贴:
首先感谢迅维的教官们带我步入维修的世界客套话就不多占篇幅了,总之很感谢
机器型号:UNKNOWN
版号:6050A2412201
故障: 迅维实地人为故障板
先来两张整版图:

望闻问切之—目检:Q303被装反

R316/D304缺失。10Ω电阻没找到用了个二极管代替(图片忘了拍了只有处理后的图了)

待机芯片U307(TPS51123)周围元件部分消失,经查图确认为3.3和5V的自举电路,以及2V基准,3V5V线性滤波电容

查图看看都是些什么鬼被干掉了

待机部分补件后….. (事先声明,红色飞线可不是我把焊盘搞坏了后面自有剧情)

X500晶振装反(EC晶振) 放大镜下确认装反无误

U502的R581消失查图发现是+1.05自举电路电阻(2.2Ω),还有U9424周围也发现器件消失

关键地带也就这些器件消失和异位吧,还有其他消失和异位就不说了,哎~丧心病狂的老油条
目检告一段落。
望闻问切之—表测先打下公共点滴滴值,恁娘……………….,直接短路,看来又得玩捉迷藏了

找了一会终于被劳资发现藏在C315电容的铜丝

去除铜丝公共点恢复正常值

公共点不短路了接下来测量其他各供电

测着测着,卧靠,3V PWM短路What ghost?。
断开隔离点发现是后级问题,额…………这去了太多地方要挨个拆么?
算了祭出烧鸡大法吧,由于图片过于血腥就不上传了。(好吧,我承认忘了拍)
断开隔离点,可调电源接调3V,先来个100mA电压确实被拉低但主板没啥反应,试探性的再加100mA…….咦~EC有点发烧。
真的是EC你么?如果真的是你那本官就继续加电流送你上天吧!

哼!EC老贼,你应该感谢可调电源留你全尸。

换过EC后各关键点对地值就没发现什么大的异样了。
阿林老师讲过不要轻易的上电,所以看来看去N多遍,测来测去N多遍生怕漏掉啥东西一上电就就会“一缕显卡冒青烟”。
虽然这板没有显卡。
检查了好多遍确认那几个会导致冒青烟的的关键位置没问题后上电测试,待机电流有点偏高50多mA,(其实也是后来在才知道的这是偏高)
触发下看看吧,开关飞线一接地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就亮起来了,心想,哎哟!这么简单就被我搞好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象放手的一瞬间就灭了,而且电流也没跳变过,哎~老老实实挨个测测吧,发现待机线性偏高,高了接近1V,虽说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和设计误差,但这也有点太离谱了,上示波器一看果不其然。

3V线性波形,是不是有点皮

5V忘拍了最后发现是2V基准的锅,看这个鸟样,李时珍的皮,没有比你还稳的锯齿波了。

滤波电容还贼难找(0402 1uf的),就差把阿林老师的教师翻过来找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装上还是那个鸟样也没强多少。嘿~!你是不是逼我释放技能。挖开附近地线的组焊层,劳资给你强上个0805 10uf,再来一根儿小红线。

马赛克显微图

基准老贼,让你皮!

基准老实了3V线性也老实了待机电也降到10mA左右了,抱歉又忘了拍了,反正3V跟基准一样老实
接下来该处理一下不触发的问题了,因为刚刚待机电压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测量EC供电OK
测量EC复位OK
测量桥的待机也OK
测量RTC供电OK测量RTC复位OK……….
咦~RSMRST#并不OK为啥?
遂质问EC,你为什么不给桥RSMRST?
EC:我也不知道总感觉差点啥
于是去查查EC的一些信号条件发现开关键的信号没有在EC处体现,最后发现连接开关键的接口附近有缺件查图发现是开关键的上拉电阻,还顺便发现了LID的上拉也没了

补好电阻后待机各信号都正常了,开机键对地触发一下应该就能工作了。但是….并没有,又查了一遍条件一切正常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测测开机键的信号,并不会跟着按键动作变化。难道断线了?  瞅了一眼触发线那里简直是一万头羊驼奔涌而
过,亮点自己找。

处理好这个脑抽的问题后上电,触发一下,各大供电均启动,无明显异常断电,上内存,上CPU在通电开机亮机

献丑献丑
新人萌新暂时还没有什么清晰的思路,总结啥的就先不班门弄斧了,要说收获嘛就是 谨慎,谨慎,再谨慎。最后,再次感谢迅维的教官们带我走进维修的世界。

网友: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了

网友A:
调皮的朱同学,皮皮虾我们走,带你体验目测修机大法

网友:
恩 萌新很萌  有知乎大佬的皮 也有大师的文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皮的朱同学,皮皮虾我们走,带你体验目测修机大法

猴哥猴哥火眼金睛!!惹不起惹不起

网友:
楼主牛B 实地就是不一样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