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753P找不到独显维修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下载分大于5可以抢楼

楼主(2018-06-15):
板号A-B753P
故障:不开机
维修:开机检测发现显卡供电那里的电容烧了,拿掉烧坏的电容,量了一下不短路,上电亮机,发现电流低,量显卡供电,没有,显卡凉凉的,找到供电芯片PU600,第九脚没有供电,飞线,上电,OK!维修完成

网友:
烧成这样了,都没穿!运气不错。

网友:
那里电容烧了铜皮也烧了导致去芯片供电也断线一起无显卡供电

网友:
幸好没有穿 技术不错 学习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