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v8 不显示 亮屏一下就黑了

楼主(2018-06-15):
好久没来发维修案例了,最近想往国产机维修发展,不知道大家平时图纸都是上哪下,喜欢搞机的朋友可以加我微信chenbusi,大家交流进步下开始步入正题,接收一台荣耀v8,同行说是不显示,亮屏没2秒就黑了,但是电话能打得进去,我测试了下的确如此,说明机子开机是正常的,故障锁定在显示部分,拆机测量显示座第三脚LED+阻值不正常,跑到2000多正常阻值在600多,想来是秒杀捡钱的,查看相连电路发现上端阻值正常,从C1704一端飞线到c1722,装机测试故障解决。因为没有从头到尾的拍照习惯所以图片少,请见谅了

网友A:
LED+解释下作用,屏供电吗

网友B:
没有图纸。请问题高手。怎么知道是那里相连的呢?

网友C:
C1704和C1722都是什么信号上的,或者电压,说清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704和C1722都是什么信号上的,或者电压,说清楚点啊,

LED+,显示供电,忘了把这点写下来的,下次我注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请问题高手。怎么知道是那里相连的呢?

国产图纸一般都是上东海找,蓝锐也有一些,但是也不是很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解释下作用,屏供电吗

是的,屏供电,哎写得不是很全面,下次注意

网友:
很担心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

网友:
好久没有上东海了,看来东海还是有一点用的

网友:
思路明确 麻烦老板以后配上电路图方便理解

网友:
可以提供图纸下载么分高点也行啊

网友:
LED+是屏幕正极灯光供电 不是屏幕显示正极

网友D:
东海下的图纸没有点位图啊,求楼主给点位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海下的图纸没有点位图啊,求楼主给点位图啊!!!!

加微信, 15559586108,我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