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宏碁5750 LA-6901P REV2.0笔记本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8-06-15):
二修宏碁5750 LA-6901P REV2.0笔记本不触发故障

  机器型号:宏碁5750

  版号:LA-6901P REV2.0

  故障现象:插可调电源待机0.015,按开关不触发。同事说清理过进水腐蚀的地方,查EC和桥的条件都正常,更换EC无果。拿过板子目测进水的位置没发现掉件,EC周边的件补得也正常。

  进水处理的没什么问题,上示波器直接抓EC下挂的ROM芯片的2脚发现读取动作正常。同事也刷了程序,简单的查了EC的适配器检测和LID信号后发现正常,直接跳过EC查桥的条件,除了RSMRST#无电压,所有的都正常。

  怀疑断线,上拉个电压过去也不行,看来不是那么简单。导致无RSMRST#无电压的情况有3种:EC条件不正常;EC程序出错;桥条件不满足或桥挂了。

  刚刚测了桥的条件都OK,EC的没测完,还是老老实实的测EC吧!从头到尾测了一遍EC条件也正常,EC也读取程序了,按开关也不出RSMRST#。难道桥挂了?刷个EC程序,刷完涛声依旧。

  再测一遍EC的条件,正常,示波器抓EC ROM的2脚波形完美,戳到1脚时发现没动作,大意了,马上跑线BIOS 1脚到EC发现阻值偏大,没断线,果断飞线。

  飞完按开关电流一路欢快的跳上去了,正常亮机。

本文作者:chenhaolong1990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找故障 准 一个断线算的上是秒杀了 楼主厉害!

网友:
一般的技术是修不了这么复杂的故障

网友:
中间的电阻坏了????

网友:
思路重要的,写这么多也不容易啊老铁

网友:
不是没断线吗。?怎么还飞线了。什么套路~~

网友:
找故障 准 一个断线算的上是秒杀了 楼主厉害!

网友:
版主最近发帖比较多啊。。。很忙吗?

网友:
思路重要的,写这么多也不容易啊,值得学习

网友:
有思路就是 好  我这种小白  就是  不行啊

网友:
昨天我修了一片板也是1,5,6有波2脚断线无波接好就亮机

网友:
楼主又写帖,有错误哦,不是没断线,还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