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530和洗板水有什么区别哪个好用点

楼主(2018-06-15):
以前在石家庄跟师傅用的都是95的酒精看大家都是用洗板水还有用530的 问下有什么区别哪个好用些

网友:
530挥发太快了,洗屏可以,压屏除胶也可以,95酒精还有一定的水份,除胶也行,但有点伤偏光,光沾点,洗板比较好,洗板水就洗焊油啊除油能力强,腐蚀大特别是对胶质东西。

网友A:
我喜欢用酒精 ,洗板水毒性太大 对身体不好!

网友B:
我上次手被手术刀划了,伤口就是用洗板水清洗的。。一晚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手被手术刀划了,伤口就是用洗板水清洗的。。一晚上就好了

你这操作流弊啊,说得我差点就信了你

网友:
还是 感觉 洗板水  好用  酒精 会发的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手被手术刀划了,伤口就是用洗板水清洗的。。一晚上就好了

我一直认为洗板水可以消毒。。。。。。。。。。

网友:
原来用酒精 ,现在用洗板水的多

网友:
一直纯酒精,无毒无水,靠谱,洗板水有毒但效果好

网友:
酒精挺好,530不建议经常使用,不是什么好东西,弄到手上皮肤过敏烧气泡。

网友:
我用洗板 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用酒精 ,洗板水毒性太大 对身体不好!

酒精效果并不是太好 洗板水还没用过

网友:
不是用自来水吗?我们这边三楼有一个师傅都是用自来水加洗衣粉。现在设备升级了。放在超声波里然后用自来水加洗衣粉。

网友:
气味浓烈的都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