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1612T 板号 MBX-240 开机一分钟风扇高速转自动关机

楼主(2018-06-15):
sony  PCG-71612T 板号 MBX-240 开机一分钟风扇高速转自动关机   接到一台 不插开关板 不会关机和风扇高速转 看有帖子 说开关板上的电阻和电容 有问题  然后我就都给撬了 一个 都没留 插上开关板 开机测试 还是一样  连几个指示灯 我都给撬了 还是 一样 这下尴尬了 还是用表量量吧 不能偷懒光看贴子   通电开机测试开关板 发现一个 问题 除了开关键以外  另外三个开关 四个脚 都有3V 电   这个就不对了吧  地线不该有电吧  用二极管档量了下开关 都是好的  开关也撬了吧  直接撬掉 现在开关板上 除了一个开关键 别的 都没有了 通电开机 测试正常了  原来是有个开关软连了 用表测不出  指示灯也没有 找了个 指示灯换上 开机 有灯了   就这样吧 别的也不补了  能用 就行了

网友:
这个可以测试出来的 做了无用功了

网友:
地线 怎么 会有电?不被拉低吗?不短路吗?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哇 ,,,你这修的太6了啊。。。能搞好就行反正不是你的

网友:
其他线全部断开,只留开关线和接地两条线,看看

网友:
SONY的机器也有开关的问题啊!这样的机器以后就自动这个问题了。

网友:
索尼机器现在很少了,谢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网友:
开关键一直按着,一般8S会自动关机,出故障的,可能是开关键旁边的复位键或什么东西

网友(2018-07-15):
这机器,开关板按键漏电会,用一会风扇长转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