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拆机清灰图文教程

楼主(2018-06-15):
有没有过电脑风扇狂转,进个系统几分钟,玩LOL闪退被队友怒喷的经历?每个台式机里都隐藏着一个污力滔滔的世界,尤其是动手能力较差的妹纸,一台电脑从刚进家门的新宠到变成废旧电器,或许都从未清洁过,除非有自称IT高手的怪蜀黍经常主动来帮忙!    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静静立在桌下角落里为你服役多年的电脑主机,隐藏了多少污垢,承受了多少的灰尘。因为风冷散热的关系,机箱中风扇和风扇吹过的硬件,自然成为了藏污纳垢之所。长期不清理灰尘不仅会影响主机性能,天气慢慢变热和变潮湿后,过多的絮状物还可能造成元器件短路等严重后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请提前备好工具。其实对于拆机来说,一把十字螺丝刀即可。但对于清洁和组装工具,还需要准备刷子、气吹、橡皮、胶带和硅脂。有条件的还可以准备上一块超大鼠标垫、一些备用螺丝和扎带
  脱了外套,全是细活:
    如果不是经常拆机的用户,可以先用相机或手机拍下拆机前的照片,尤其要拍下重点硬件接口的位置,以防止发生拆机后装不回去的“惨剧”发生。或者找到该电脑主板的说明书,将排线示意图这几页做好标记。另外,在触摸硬件前,需要释放身上的静电,摸一下水泥地面或者金属暖气管即可、
上面这些都是重要的接口,它们分别是主板24Pin供电,CPU风扇(CPU风扇一定要插在“CPUFAN”这个位置,不然开机主板有可能会报错),显卡6pin供电(有的是8Pin),CPU 4Pin或者8Pin供电
上面这些都是重要的接口,它们分别是主板24Pin供电,CPU风扇(CPU风扇一定要插在“CPUFAN”这个位置,不然开机主板有可能会报错),显卡6pin供电(有的是8Pin),CPU 4Pin或者8Pin供电
内存金手指就是与主板内存插槽连接的一排金黄色铜片,清理时可以用橡皮反复擦拭,直到金手指出现光亮的色泽,这样就可以将附着在金手指上的氧化物清除掉,使之与内存插槽之间保持良好的接触。由于示例中使用的是HyperX系类高速内存,存储颗粒上覆盖有散热片,因此无需对内存颗粒进行清洁。如果是普通的内存条,清理存储颗粒时要注意力道,切勿损坏贴片电容组建。

网友:
看起来很舒服,这样清灰客户要多掏腰包

网友:
学习一下,还没有见过这中机器,学习下次用。

网友:
这应该是自己机器吧!~!~!~!~!~!

网友:
本来是加分的,一百度,结果是抄袭的。。。

网友:
好仔细啊,我都是用鼓风机吹吹就好

网友:
灰尘往往是电子产品的第一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