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小新700 i7 LOL SKL MB 15221-1 合成解决无线有线不认

楼主(2018-06-15):
联想小新700 i7 LOL SKL MB 15221-1 解决无线有线不认

小新700 i7 LOL SKL MB 15221-1 合成解决无线有线不认.zip

网友:
已经测试好,能亮   谢谢分享

网友:
bios 是好的,牛!非常感谢》 !!!!!!

网友:
经过测试,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2018-08-07):
下载测试了 楼主果然高手 WiFi都可以用 测试完全正常

网友(2018-10-01):
楼主这个 BIOS 很好   刷了  无线有线都认到了  本来也有好的BIOS 可是刷进去还是认不到 不知道 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主 非常好用

网友:
楼主的BIOS可用,放心下载。亲测的、

网友(2019-02-23):
果然可以i解决问题,之前就是刷了普通的BIOS,导致有线无线都无法识别。

网友:
下载一个看看,我故障是暗屏,看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有一台开机0.45 刷过BIOS没反应,找不到电路图,CPU有2组电压都没有

网友(2019-05-06):
BIOS名字怎么是Lenovo IdeaPad 700-15isk,不是xiaoxin 700-15isk?

网友:
很好用,秒亮,楼主很好,666666666

网友(2019-10-05):
正好有一台本子,不触发,刷个试试看

网友(2020-04-28):
lenovo 小新 700 15isk  i7 LOL SKL MB 15221-1
很好用,秒亮,楼主很好,666666666

网友(2020-06-18):
联想不知道什么型号,换过壳,B壳右下角写“700”,板号:LOL SKL MB 15221,开机有读内存但不显示,电流有跳变,最后停在1.1A左右,刷本BIOS秒亮,有线跟无线网卡正常,显卡INTEL HD GRAPHICS 530+NVIDIA GEFORCE GTX950M.正常驱动。
但BIOS里显示产品名是:“LENOVO E5”,没有SN没有UUID

网友(2021-03-21):
测试好的。。。。。。。

网友:
I5的板子可以刷?

网友(2022-02-16):
亲测  I5的板子秒亮

网友(2025-08-20):
好用,楼主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