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t61电流正常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8-06-15):
联想t61独显显卡是改良过的,不开机,电流正常,各路电压正常,该怎么修呢,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现在这 板子不值钱 换一个没多少钱 但是楼主 你说的故障太片面 不好给你判断 但是这个板子显卡容易坏

网友B:
zge 这个主板也太老了。。 淘宝买一张算了。还有精神去干?

网友C:
我就一小白、不敢发表意见、说句实话、你这稳压电源我都不会用、指针式的、会不会容易烧坏啊、= =

网友:
这主板便宜得很  难修就不要费时间去修了

网友D:
这么老的机器别折腾了,灌胶不好弄,直接换改良版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机器别折腾了,灌胶不好弄,直接换改良版主板

我的就是改良版的显卡啊,现在电流正常不开机,估计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 板子不值钱 换一个没多少钱 但是楼主 你说的故障太片面 不好给你判断 但是这个板子显卡容易坏

不好判断,bios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一小白、不敢发表意见、说句实话、你这稳压电源我都不会用、指针式的、会不会容易烧坏啊、= =

不会啊!指针式的电流表灵敏度比较高,轻微浮动就能看出来,数码管的有延迟,但是做电压表比较好,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zge 这个主板也太老了。。 淘宝买一张算了。还有精神去干?

有机器的,也就拆拆装装,估计就会好了吧!内存不过,bios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E:
电压  都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  都出了吗

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