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R REV4.1 内屏不显示 外接一切正常求图纸

楼主(2018-06-15):
华硕 K42J 板号 K42JR REV4.1  开机不显示黑屏但听到声音能正常进入系统。。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
屏也换了。 。屏线也换了。 。现在怀疑  屏线接口部分  一个6脚元件有问题。 。但 元件太小  。加上华硕主板上未有任何标识  。。所以不知这个元件是什么  。。
有知道 的大师请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量下两边的电压啊 这个好像是屏供电的转换MOS管  这个很常见的6脚N管吧 你先量下 确定问题再说

网友:
有没有跳线的、会不会是跳线触点脏了

网友A:
像是给屏供电的,一般情况下可以直连,屏上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给屏供电的,一般情况下可以直连,屏上查条件

是的。这个6脚元件应该是MOS管之类的 。。拆下来量 上面4个脚是互相对着的一对 是短路的。 。 在板上量 上面4脚都有 3.5左右的电压 。。。不知是不是管子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给屏供电的,一般情况下可以直连,屏上查条件

没有呀 华硕的板子  标识 都没有一人上。又没有电路图  。真的烦死 了

网友:
是的。这个6脚元件应该是MOS管之类的 。。拆下来量 上面4个脚是互相对着的一对 是短路的。 。 在板上量 上面4脚都有 3.5左右的电压 。。。不知是不是管子有问题了。。。

网友:
没有人吗。。。。问题应该是板子上。。这个机子好多 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