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TW230F电脑显示器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6-15):
长城TW230F电脑显示器黑屏故障维修

  今天接到一位客户送来的显示器长城tw230f客户说是亮一下就灭,电脑显示器黑屏

一般这种现象有几种可能:

  1、电源板电容鼓包或爆浆

  2、高压供电不足

  3、灯管或者等管线烧坏了

  拆开显示器拿下电源板观察发现并没有电容鼓包或爆浆说明问题不是电容引起的,下面测试灯管,(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拿单口高压条,供电接12V,开关接3.3,一个接地)接在直流电源上发现电流值还可以属于正常(也有的是0.4或者接近0.6的)

长城TW230F电脑显示器黑屏故障维修 图1

  下面是灯管点亮白屏的图,说明灯管是好的有一点反光,你们可以看右下角屏幕白色。

长城TW230F电脑显示器黑屏故障维修 图2

  共四根灯管电压值均差不多,说明灯管也是好的也没问题,排除以上两点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高压问题,拿万能高压条改一个(高压条需要一个供电12-30V电压,控制开关,接地线)如图电容C817正极19V满足高压条工作条件,接地线直接接在电容的负极即可。

长城TW230F电脑显示器黑屏故障维修 图3

  开关线在连接驱动板线的第5针为开关,焊接好以后连接屏线和灯管,用点屏工具测试发现亮一下就灭的现象没有了,修复完毕。下面是测试图:

长城TW230F电脑显示器黑屏故障维修 图4

长城TW230F电脑显示器黑屏故障维修 图5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张宇)提供

网友:
测灯管和换高压板都是比较容易的。四根灯管电压值均差不多,你说的是电流吗?

网友:
遇到灯管坏的,现在都直接换LED套件了,换灯管又累还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