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花面大的问题

楼主(2018-06-15):
接到一台联想E420笔记本,画面大,分辨率是对的,但是显示出来画面比较大,不正常,就是下面没有开始那项了,时间那个地方也没有了,下面有图,请大家来看看,  屏换过,屏线换过,显卡焊过,BIOS刷过,,外接正常的

网友:
换显卡试试看

网友:
你这个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啊,重装系统了吗

网友:
有没有把分辨率调一下  是不是分辨率引起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学习下  修好了记得分享下结果

网友:
画面大,哈哈,看着故障好搞笑,真没遇到过,期待答案。建议换硬盘重装试试,内存,CPU 除了主板上的东西能换的先代换掉,之后再去动显卡

网友:
可能是原来的屏是高分屏,分辨率不匹配

网友:
进BIOS都是这么个,  不是系统硬盘的事

网友:
屏的问题吧 屏不对   换个屏试试 外接正常吗看一下

网友:
重新装过系统吗?进PE也是这样吗?

网友:
屏换过向块了,,不用进PE和系统 ,,进BIOS都是这样子的,  比例不对,,太大了

网友:
1.换个显卡试一下  2. 显存看一下 3.看一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我觉的放弃得了 哈哈 不按套路出牌了

网友:
是的,,现在都没有维修了,,主板也不贵了, 都划不来修,,只是想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真的奇葩,遇到过一台,换屏解决。。。。。。。。。。。。。。。。

网友:
楼主换过CPU试过吗,看样子像CPU

网友:
换过CPU 了,,也不行

网友:
看着像之前的数字信号过扫描了,检查一下主板显示信号周围电容电阻之类的

网友:
如果原来是高分屏   换成普分   看上去就是大图标了       我记得有次一个戴尔的高分屏摔了    给他还张我自己备货的高分屏装上去直接灰屏不会显示   把原来的装回去又能显示,,,,当时我自己想肯定是自己屏幕的码片信息和他原来的不匹配,,坏的屏幕发到上海他们刷好后截图给我看    正常饿    拿回来还是灰屏   他们的火来了   换一张普分的  既然他们正常显示了    但是就是没有他原来的分辨率高   看上去就是图标大一点

网友(点评):
E420哪来的高分屏,,,,

网友:
画面大,哈哈,看着故障好搞笑,真没遇到过,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