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师请问A8CPU安装好以后PP CPU有0.85vPPGPU没电压PPSDRAM 电压正常

楼主(2018-06-15):
各位大师请问A8CPU安装好以后PP CPU有0.85vPPGPU没电压PPSDRAM 电压正常有1.8和1.2,那是什么问题呢是GPU费了还是SDRAM短路呢

网友:
开机电流定在60毫安,上拉电阻没问题,

网友A:
PPGPU电压记得是要开机显示才能测量到,定60mA会不会是进入了DFU模式连爱思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GPU电压记得是要开机显示才能测量到,定60mA会不会是进入了DFU模式连爱思看下。

是的,进了DFU但刷不了机,应该是SDRAM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PGPU电压记得是要开机显示才能测量到,定60mA会不会是进入了DFU模式连爱思看下。

刷机停在等待设备,是第一个等待设备,还没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停在等待设备,是第一个等待设备,还没到硬盘

应该是上层没装好吧!!!!!!!

网友:
要是无限DFU模式,可能是硬盘问题,或者硬盘与CPU之间的通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上层没装好,再装试下吧!

网友:
但如果上层没装好的话,PPSDRAM的电压应该有问题的,但1.2和1.8的电压都正常,哪有怎么解释呢?

网友:
你可以用爱思刷一下,如果刷机停在100分之11,无法从DFU模式却换回复模式的话上盖没装好或者有问题

网友:
对的,没有问题,gpu电压是为0,正常的机器进系统后也测不到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