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500R5H 三星 全新ME合成快速开机 ATLAS-15HD BA41-02448A

楼主(2018-06-15):
500R5H全新ME合成快速开机 板号:   ATLAS-15HD BA41-02448A     型号:500R5H
维修自己亲手合成BIOS 快速开机。自己回写测试1秒亮机

网友:
BIOS 好用, 一次亮机。大家可以放心下载使用。

网友A:
我下载了但是刷不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要原BIOS刷!我换了25Q64BVSIG的 刷不进去!25Q64FSIG的也刷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但是刷不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要原BIOS刷!我换了25Q64BVSIG的 刷不进去!25Q64FSIG的也刷不进去

就算损坏的BIOS 也能刷进去。刷不进去,检查编程器。最好用RT809.其他编程器。校验太多。兼容性太差,BIOS 我自己测试完全正常。而且二楼兄弟已经用过了。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损坏的BIOS 也能刷进去。刷不进去,检查编程器。最好用RT809.其他编程器。校验太多。兼容性太差,BIO ...

不好意思 我刚才才发现我的机器系统问题 所有下载下来的文件都只能只读!

网友(2018-07-18):
有图纸或点位吗?进水腐蚀一台,

网友C:
这个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呢,楼主

应该是独立的。时间过久忘记了。应该独立集成通用

网友D(2018-09-12):
BIOS我测试有问题  电流卡在0.44 屏幕有一下闪动 电流跑不过   原来的BIOS是没问题的刷回原来的BIOS就可以开机  这个BIOS还有待验证

网友:
确实可以秒亮。原本开机屏幕有动静,不显示,刷后直接秒杀

网友(2019-02-23):
BIOS解密,刷楼主的BIOS测试OK,开机快

网友(2019-07-03):
测试好用。亮机快

网友E:
好评,我的本子裸板开机0.6-0.8不显,刷上这个开机等一会直接亮机,首次亮机自动升级EC程序,重启后亮机速度正常,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评,我的本子裸板开机0.6-0.8不显,刷上这个开机等一会直接亮机,首次亮机自动升级EC程序,重启后亮机速 ...

机器型号500R5H-Y02CN 板号相同,但是这个940M显卡会感叹号,目前在想办法解决中

网友(2019-08-07):
谢谢楼主分享,一次亮机

网友:
感谢楼主 BIOS是好的 亮机很快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D:
BIOS我测试有问题  电流卡在0.44 屏幕有一下闪动 电流跑不过   原来的BIOS是没问题的刷回原来的BIOS就可以 ...

我的刷了跟你的一样。。。0.4 不动  原BIOS可以亮的。

网友(2020-06-14):
我的集显 刷了 0.27  不动                再找一个刷机 可以亮 但慢

网友(2021-02-24):
不错不错 ,开机秒亮。

网友(2022-10-16):
0.45不跑码,不用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BIOS用在500R5H集显上,开机快,不过有点问题,一个是LOGO显示“SANSUNG ATIv”(显卡),个别一些键不对(快捷键,小数字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