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Y430P

楼主(2018-06-15):
机器  Y430P 版号 NM-A031
故障描述 加电断电
拆机发现进水 电阻腐蚀比较严重,更换3个8.2K的电阻后,其余电阻坏掉已经无法测量换10K 黄色划圈区域为过孔,和表皮板层非链接, 涂抹绿油,上电亮机

网友:
楼主不错,其他不知道的都换10K。。。。。。。。。。

网友:
乱换也行?

网友:
没办法的,没丝印,,有图也是干瞪眼,都是些信号线,非设定电阻,纠结的好多都休不成,用着稳定就行,保三个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