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花屏,焊显卡,换显卡报废

楼主(2018-06-15):
y460p花屏,修到过两个,今天又来了一个,做显卡,换显卡都好不了,目测应该是显存或者板层的问题,搞过很多次都搞不出来,如果客户的机器来的时候是亮的一定要高估修显卡的风险。

网友A:
花屏的 我一般提前跟客户沟通好 修这个有风险 有可能不能还原成以前的症状了

网友B: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机器吗?可以关闭独显的吗?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可改集显的,论坛上有帖子。

网友:
这个机器可改集显的,论坛上有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机器吗?可以关闭独显的吗?

Y460有一款是单独显的,集显没有,如果是这款的话应该也可以改成集显的,把独显的供电拉到集显那边去试试看。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改集显,把独立显卡的供电电感,去掉。就可以。集显重装系统,可以装上驱动。亲自试过。

网友C:
以前修过几部都是显卡桥的问题,有换板的,不过都是单买的多,换板发过去人家一看都没得修的还是一样发回来。还有两块发到南京那边对换板又出顺风费,说要等,几个月后不说话了,白白给那女人吃掉两块联想Y460的板。到现在都不相信那对换的鬼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过几部都是显卡桥的问题,有换板的,不过都是单买的多,换板发过去人家一看都没得修的还是一样发回来 ...

论坛上不是发换板的警示帖还不够多啊,哈哈,不要相信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过几部都是显卡桥的问题,有换板的,不过都是单买的多,换板发过去人家一看都没得修的还是一样发回来 ...

机器修不了我情愿退给客户也绝不换板

网友:
提前报风险不担责任..................

网友:
改集显了事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花屏的 我一般提前跟客户沟通好 修这个有风险 有可能不能还原成以前的症状了

这样,当然对于我们维修的,肯定是降低风险做法,但是往往这样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当然对于我们维修的,肯定是降低风险做法,但是往往这样客户就不修了

我们这边客户都能接受!不先说好 一会纠纷会很麻烦!

网友:
Y460换显卡风险太大  好多都不会好

网友:
对啊,这款机换了显卡有时候都不显示了

网友:
能亮的主板,先给客户说清楚,免得搞不良了 扯皮 赔钱  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