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笔记本主板超级短路维修!!!

楼主(2018-06-15):
HP G6笔记本主板超级短路维修!!!
HP G6的板子,型号是:6050A2412201-MB-A02
故障:不开机
今天拿 到一块HPG6的板子型号是6050A2412201-MB-A02,故障是不开机。

简单的看了一下板子,发现全板多处被动过,发现多处元件被拆掉,伤痕累累呀!!!
板子破损缺件处:
电容被焊过,MOS管被动过

内存供电芯片被焊过。

电源插座已经被烫变型了。

BIOS被重新焊过。

电容被重新焊过。

痕迹明显!
被拆过。

EC也不安全了,明显被焊过,动手的位置很多。

动手处,可能有缺件。
缺件了!

缺少元件。

被动过。

待机芯片怕是不保了!!!

被摘了不少东西。

动过了。

此处被重新焊过!

接口已经被烫糊了!
检查过被过的地方心里有点数了,这个机器已经达到料板级别了,不说了动手吧!!
首先我要把板子先一下,太脏了看着就不舒服,而且也影响观察缺件的情况!
板子用洗板水洗好之后,先把缺少的元件补 上。
然后测量公共点对地值,看看有没有短路,这板子怕是大短的可能性大!
果不其然,公共点打值=0,说明公共点大短了!
公共点大短值为0一般公共点的滤波电容短路的情况最多,用烧机法把电压调到19V,电流用0.8A,加电!
摸到CPU底座下面有个电容发烫,拆掉!发现焊盘上有根细线连在了焊盘上导致了电容两端短路

把焊盘清理干净,再焊上电容,再次测量公共点的对地值=437正常了!
既然公共点不短路了,那就上电吧,看看待机电压有多少
上电一看,电流居然有225mA,明显不对了!我没装内存和CPU等负载,待机电流应该在13mA左右才对,肯定有短路!这机器果然不明这么容易就修好的!
既然是待机短路,那当然首查待机芯片了,先打芯片各脚的对地值,发现第8脚的VREG3的对地值为0
拆除芯片测量,其值还是0,这是个3V的线性输出,断开PAD304隔离点,在其1脚加上3V的电压,电流设定0.8A,烧机!
发现EC发热,果不其然,EC没能逃过一截,挂了!!
原来 +V3ALEC提供待机供电,EC短路拉低了U307的第8脚使其短路!
换掉EC!再测量U307的第8脚!对地值=537正常!
这下应该好了吧!(心里得意的想~~~
上电!!!!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192mA!!!!什么情况???还有短路???
再来吧!继续检查!!再查待机芯片!
打值发现PWM3V输出的上下管对地值偏低,发现D极和S极差不多,有问题!拆下!

测量发现上下管的D极和S 极全部阻值为0!!(上下管全部击穿!!)
更换上下管!再次测量下管对地值=436正常了!
上管对地值=529,正常!!
OK了,上电!!!!这下没问题了吧,哼哼~~~~
~~~~121mA!!!怎么还短路???晕了!!
再次打各电感对地值和对公共点值,没问题!!
再烧机!!用19V电压0.8A电流烧!
结果发现待机芯片发烫!!!原来它也挂了!!
换掉!
~~~~这下应该可以了吧???再次上电~~~
嗯??电流显示14mA,哈哈哈~~~待机正常了,触发!!!
电流显示71mAOK!!!!正常!!
CPU和内存!!!
电流显示0~71~126~~~525~505???不动了!!!
又卡住了,真是不让人好过呀!
没办法,继续干吧!
出去洗了把脸,喝了口茶~~~~~半小时放松后回来~~继续!!
经检查发现CPU的两路供电都没有电输出!!
如上图LL1LL2都没有输出电压!!
断开电源,给芯片U513各脚位打值,发现第36TONSEL频率设定脚的对地值为0,第40VREF基准电压脚的对地值为0
如图。
分析下面图片电路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36脚和40脚都不直接接地,因为R753电阻没装,此处断开,所以其对地值都不应该为0.
看来这个U513  CPU供电芯片也坏了!!!拆下,换一个!!
再次打值,第36脚和第40 对地值667,正常 !!!
擦擦汗!!!!!
再次上电!!!!
电流开始跑0~72~520~858~950~1092~984~
哈哈哈,好了,亮机了!!
(经验得知,只要电流上到1000左右再回落到9百多,这机器就基本上会亮机了!!)
插上显示器,果然屏幕显示了!!
至此,这个板子总算修好了!
下面是“战场上收拢的尸体”:
总结:这个板子主要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电路短路,以及芯片损坏!!
对于待机电路短路问题我觉得使用烧机法是最快最方便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电压和电流的设定电压不能过大或过小,电流不能过大(不易超过0.8A),否则容易烧板死一片。
对于芯片烧坏的,可对每个脚位打值若有对地值为0,且脚位不直接或通过电阻接地的,一般是芯片烧坏短路,需要更换,换后再打值一般在300800之间就可以了。
好了,就分享到这里吧,下次有机会再见~~~~~~

网友A:
等等...那个晶振是怎么回事!!??也是这个机子上的么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细心 佩服楼主的执着 佩服楼主的专业,佩服楼主的烧机大法!

网友:
大哥,你你这个 二修的主板  太惨了。。。 和料板 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这是实地实操的故障板吧?厉害了,又一位大神诞生了

网友B:
一般信号的话都不能烧鸡对吧  然后你后边说  第二次烧鸡  19v和8a烧的哪里  公共点吗  那里不是正常吗  为什吗还烧哪里  请为我解惑  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老哥稳…这个很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信号的话都不能烧鸡对吧  然后你后边说  第二次烧鸡  19v和8a烧的哪里  公共点吗  那里不是正常吗  为 ...

开机不触发就有121mA的大电流,说明待机电路有短路;直接烧公共点就可以。在找不出明显短路位置的情况下,通电一下,短路的地方由于大电流会发热,可以由此判断短路位置,另外信号部分不建议烧,公共点和待机没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等...那个晶振是怎么回事!!??也是这个机子上的么

晶振是EC的,之前它不起振,示波器不出波,换了个晶振和配器的谐振电容,起振了,这个就没写上去,其实还有别的问题没写,由于篇幅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
已经亏本修了吧,后续稳定不

网友:
这个的机器修完,是要费不少功夫,但后续稳定性就值得去考证了,

网友:
值  得 学  习!!!!!功    夫   的    成   果!!!

网友:
楼主修机真是有耐心,要是我遇到这样 的就不修了

网友:
楼主修机真是有耐心,你的精神值得学习,楼主配件齐全啊!想要什么有什么。

网友:
有耐心,这板人为做这么多故障
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就怕修好稳定性不好。。当学习用也不错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太有耐心了!如果换成我直接放弃了!想问下楼主你修这个主板的收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