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80V 2.2 不出5V

楼主(2018-06-15):
板子二修貌似上家只动了BIOS
待机电流0.018触发0.038 刷了5个BIOS原故障
后发现5V没出来,发现开启没电压 查EC的6个条件都正常 BIOS的电压波形都正常 换过了EC原故障la
强拉3V给5V的开启 5V出来了电感前端后端波形都正常  但电流0.014触发0.018

求大神给些思路

网友:
补充下没强拉5V的时候PWRBTN有动作
强拉5V出来后 PWRBTN完全没动作
3 5V是在小板上的 点位图没小板那块

网友A:
图纸呢 5V是不是触发之后出来的 既然PWRBTN有动作 为什么不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B:
是否电压被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纸呢 5V是不是触发之后出来的 既然PWRBTN有动作 为什么不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应该和3V同时出来吧 通过VSUS_ON一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电压被拉低?

5V 没短路断开节点也不行
而且电感上电和触发瞬间都没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和3V同时出来吧 通过VSUS_ON一起出来

有图纸么 传上来看看 你确定3 5V是一路控制信号?SUSON应该是触发之后的信号啊 ALW信号才是触发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