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vivo nex的全面屏解决方案?

楼主(2018-06-15):
这是目前我了解到的nex,突然感觉这个解决方案很强,并且很值得借鉴,不过是否需要软硬件长时间磨合,如果需要基数应该是巨大的,以vivo的生产水平能否完成如此巨大基数的量产?

网友:
此中国手机兵威三十年之极盛也。

网友:
非常的蠢,牺牲大量内部空间,可靠性和防水防尘能力。就为了屏幕顶上那一点本来就几乎不现实内容的一块空间。

网友:
明明就是mix个解决思路,弹出式摄像头除了一定程度上减少下巴的宽度,并没有太多其他的意义,同时也带了更多的问题,防水防尘性能,空间浪费等等。厨房他能用上cop封装,不然就现在而言,并不如mix实用

网友:
这是一种新的全面屏解决方案,创新和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有得必有舍,没有无线充电,砍掉了面部识别,据说通话是类似于mix一代那种,震动整个手机都发声的。我个人感觉不太好,mix2那种解决方案可能更适合我一些
全面屏前置摄像头我个人认为可以整合到屏幕内,这得看屏幕技术的发展了。做小前置摄像头必定会影响画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mix3,希望雷布斯给我惊喜

网友:
一个讨好眼球的方案。

为什么这么说,早在MIX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方案了,只不过当时被pass了。早年的OPPO 的N系列,荣耀的7i以及更早的诺基亚N90等都是类似的可调节摄像头的方案。但为什么被淘汰了呢?

第一,从耐用性来说,极易损坏,所谓官方数据都是理想状态下的。由于马达紧贴边框,一旦手机发生跌落,不仅会造成屏幕的损坏,也极可能导致这枚摄像头模组的损坏。这大大提高了手机后期的维护成本。

第二,从功能性来说,选择此方案所要放弃的是,手机的防水性,face ID等,而作为一个厂商,在立项之初,是需要考虑之后的几代产品的设计思路。也就是说以后的几代NEX不出意外都不会具有防水性,面部识别等这些功能。

目前暂时想到这两个方面

所以综上所述,为了感官而强行做成全面屏,可能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哇!好帅的手机”,“好牛逼”,但从实用性方面来说,我个人是极不赞成这样的方案的,虽然我也认为外观的确很吸引人。

当然你也可以说手机是消费品,用坏了再买。但我想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一部手机起码得用一年多到两年,何况还是个4000+的产品。

网友:
终于钱赚够了开始搞科研了的一代产品!

网友:
我想,这个解决方案普通大众也会想到摄像头升降。
友商应该也想到了,为什么没用呢?

网友:
这个设计没毛病,无论是哪方面

网友:
终于从一众刘海屏中打出来一个零界全面屏了,这次真的要对vivo点赞!

网友:
只能说还行,猛一个还不错,常用不够实用。。。。

网友:
NEX的黑科技是...发声全面屏..............屏幕发声....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