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2.0 奇葩故障的奇葩解决方法!

楼主(2018-06-15):
主板型号:P8H61 R2.0
故障现象:不触发
处理结果:成功修复

来了一台主机,说是不开机

     拆开后检测发现是不触发,测量开关针的电压3.3V 正常 通电测量EC的开关脚电压在短接开关后有跳变,接着测量EC发给桥的PWRBTN 也有正常的跳变,从论坛下来点位图,测量了SLP_S4#和SLP_S3#

             SLP_S3#测量点

                  SLP_S4#测量点
在短接开关针后有变为高电平,接着测量PSON 没有被拉低,从料板上拆了一个EC换上,涛声依旧,这时就有点头疼了。接下来直接短接PSON拉低后,可以进系统,不如我在EC外面做个控制关系来让PSON导通,用SLP_S4#来控制

做完这些后,短接开关。诊断卡跑码了。

屏幕亮机图

希望给大家在修机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有启发。

网友:
这样应该很容易返修的吧?

网友A:
解决方法,还是不错的,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B:
主板绿线断了吧  可以在io脚上测pson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绿线断了吧  可以在io脚上测pson有没有电压

IO引脚到电源插口之间没断线,而且一直是4.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还是不错的,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我也不知道能撑多久,我在芯片上打了胶来保护了一下

网友:
这...这都行??神奇的操作  真是艺高人胆大  在在战争中

网友:
不是SLP-S3的吗 ? SLP-S4 不是开启内存的吗 ?

网友C:
虽然修好了  但是我表示还没弄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问题还是没找到啊 这样只是借电 基本会回来

网友:
我是小白,我在学习中,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修好了  但是我表示还没弄懂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是EC不拉低绿线,然后我就把他强制拉低了

网友D:
不错,人工拉低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人工拉低PSON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华硕P8H61 R2.0 奇葩故障的奇葩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