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75-D3开机风扇停转五次才显示。

楼主(2018-06-15):
一块技嘉P75-D3  REV:1.1,大板,故障很奇怪,触发后风扇停转五次,第六次可以显示,显示后进系统几小时试机都正常,关机后只要不断开插座的供电,触发只一次就可以正常显示并正常工作,如果断开插座的电源几十秒以上,就回到开始的故障状态,风扇停转五次后才显示。(已反复试了几十次都如此)

无显示时,测,无CPU供电,但是内存供电,VCC1_05_PCH,VCC1_8_PCH,VCCSA,VTT_PWRGD,都正常,ISL95836的工作条件几个VID,VDD,VCCP,BOOT1,BOOT2,BST,VTT_PWRGD等,测的都正常,IT8728的几个PWROK,以及几个电压检测脚都反复测过,都完全正常,实在没头绪了,板很靛,实在不忍放弃,前辈们帮忙支下招,看是哪里的问题,多谢啦!         虽然关系不大,还是把 BIOS已刷过几次了。

这是正常的时候,一切OK,

这是那五次风扇停转之间的状态,诊断卡不亮灯,无CPU供电。

网友(点评):
BIOS有没有合过ME试试

网友A:
留意一下 CMOS电路  R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意一下 CMOS电路  RTC

谢谢提醒,我今天再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B:
抠掉电池和放上电池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抠掉电池和放上电池有什么区别吗?

都一样,修了两天了,没结果。RTC电路,CMOS相关的,IO相关的都仔细看过了。

网友:
兄弟我是来求助的,帮忙想想办法呗,出出主意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意一下 CMOS电路  RTC

RTCVDD,RTCRST等相关的电路都仔细测过了,没问题,而且我还了VRM,无果。因为现象是无VCORE。

网友B:
IO 的CPUOCC脚测量是否为低电平?? 或者换只cpu

网友C:
换BIOS芯片试试。 有时候刷bios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BIOS芯片试试。 有时候刷bios无效

谢谢你的提醒,我今天换了一对25L6406,重刷,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O 的CPUOCC脚测量是否为低电平?? 或者换只cpu

IO没有看到CPUOCC这个信号名称啊。整个电路中也没这个啊。CPU当然换过好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没有看到CPUOCC这个信号名称啊。整个电路中也没这个啊。CPU当然换过好多个了。

烘桥吧。。。。问题集中在桥 bios这里,包括某些电容。先确定桥给出的DRAMPWROK CPUPWROK电压

网友:
那把me 替换成纯me 试试                          /

网友(2018-07-16):
先补焊ISL95836,检查ISL95836外围。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BIOS问题, 而且遇到重启五次开机的都是技嘉的主板

网友E: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说一下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说一下办法

没解决,卖垃圾了最后,实在没办法啊.

网友F:
换个CPU试试,貌似接触不良

网友G:
找找通病,,,,,,,,,,,,,,

网友:
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CPU试试,貌似接触不良

试机的CPU好几个,都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找通病,,,,,,,,,,,,,,

这个我还没怎么遇到过,应该很少见的,没有通病可借鉴的。

网友:
插一条内存试过没,有时候有坏的会重启

网友(2018-08-28):
伙计 板子卖给谁了,能买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