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7 加电不显示 换过显卡刷过

楼主(2018-06-15):
东芝L537 ,版号6050A2278101-MB-A02 加电不显示 电流到1.3 有波动,主板各个电感电压都有,内存换过,显卡换的全新的,bios 刷了故障还是一样,各位大神谁修过 这样的故障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PU供电是不早大电容呀,这个最好修了吧、

网友:
没有大电容,这款机器没有大电容的 不是cpu供电,cpu供电可以出来的

网友:
看来.只能按时序来修了.查下是否有类似H_cpurst#的信号

网友:
这个故障就属于不合理的故障了,电流有那么高,而且有跳变,显卡换过,BIOS刷过,内存也换过,那我也只能建议你看一看屏和屏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