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5900u 板号x556uv 点位图

楼主(2018-06-15):
修到台fl5900u 进水,修到最后电池不充电,其他正常芯片是bq24780s,借用E455图纸,一个个量发现BATT_TEMP信号不对头,芯片手册说的是接入电池为低,不接为高,现在是不接全为低,量到后面这信号接到一个10k电阻上,而电阻另一头对地为0,我现在怀疑后级有电容短路,现在有哪位兄弟手上有这机子点位图或者帮我测一下该电阻另一头的阻值以及接到哪个位置

网友:
EC换了,e455的batt temp是进了ec,但这台机子测不到,不知道是断线还是不走ec

网友A:
里面有你自己收一下,也可以看啊看我的帖子有点位图

网友:
先看一下预留的那些检测点,看看有没有断路!很明显的看见检测点腐蚀严重,有怀疑的话,烧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你自己收一下,也可以看啊看我的帖子有点位图

非常感谢.......................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 华硕的找图纸是不太可能了  找个点位可能还有

网友:
我的加电不显,不出集显供电,电流0.6不动。对应这个电阻,也是上面对地0,貌似正常,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