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开机画面刚出就反复重启

楼主(2018-06-15):
一块技嘉H61M-S1 REV:3.0,接手时故障是CPU供电保护,测得VRM上面的贴片电容短路,更换之,可以开机听到蜂鸣器滴一声,画面还没出来,就自动重启,重启至刚刚要出现画面蜂鸣器又滴一声,又重启,反反复复。以为是  CPU供电保护故障常用见的坏VRM和场管,把烧电容那一组场管和VRM都换了,也一样,测的VRM的集显供电是正常的从1.1V左右回到0.45V,接独显也一样,细心测我所常接触的几个信号,内存供电,VCc1_05_pch,vcc1_8_pch,vccsa,vtt_pwrgd,都完全正常,把与刚刚讲到的这些信号相关的关键电阻都一一反复测试,如22K,1K,8.2K,13.7K,6.04K,10K等常坏的电阻加焊并更换可能不正常的,都故障依旧,IO8728相关的几个PG和VIN电压检测脚都反复检测确认没有问题,BIOS也刷了好几次了,实在没思路了,请兄弟们帮忙看看,可还有救,还是小弟太菜,,,多谢指教。

网友A:
先刷BIOS    不行把Q6 Q7 Q8Q9 Q18 都拆掉  还有 温度的那三极管也测下  也在那堆管里
再不行 排除下 外设  声卡网卡    还有就是USBOC 也看下

网友:
换CPU试验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不行把Q6 Q7 Q8Q9 Q18 都拆掉  还有 温度的那三极管也测下  也在那堆管里
再不行 排除下  ...

好的,谢谢提醒,我等会儿再仔细测试一下。多谢你的金玉良言。

网友:
当然,我的测试台一般至少两三个同系统的CPU,都换过。

网友:
REV:2.2,不谢

网友:
这个问题技嘉主板上很多,问题也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