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S管

楼主(2018-06-15):
显卡三相有一相短路了,我把那拿掉了,还能用吗?急!另外这管子是FDMS7682用什么代换

网友A:
显卡能装驱动,正常开启,就是不知玩游戏会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能装驱动,正常开启,就是不知玩游戏会黑不?

尽可能的补全那项供电
没有一样的可以订货换上

网友B:
短路了 是MOS管短路了么 缺一路供电肯定会有功能缺失的 MOS管是复合MOS管还是上下的 应该不难找吧

网友:
这显卡不值得买mos,找相近的mos吧,cpu供电mos看看,一般也能替代,  我觉得不用这一相供电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 是MOS管短路了么 缺一路供电肯定会有功能缺失的 MOS管是复合MOS管还是上下的 应该不难找吧

坏的是2个上管,下管好的,它是2个上管控制2个下管成一相供电,共三相电,八脚mos管型号7682

网友:
MOS的话同位置的同耐压同沟道的就没问题  供电的一般都是N沟道的管子

网友:
找个料板拆个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一相供电应该要补上。

网友:
缺少一相供电理论上是可以用的,不过就算换掉FDMS7682也有可能会再烧吧

网友:
最好换上去吧,厂家设计的还有主控芯片也换掉。

网友:
最好把管和电源芯片一起换了   不然有可能下次又短路

网友:
换上吧!不然供电不行的

网友C:
都在误导,这个MOS管 用外观相同的 就能替代 上管坏了 而已 小问题 秒杀类型。这个卡应该是R7 260或 7750这类128B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在误导,这个MOS管 用外观相同的 就能替代 上管坏了 而已 小问题 秒杀类型。这个卡应该是R7 260或 7750这 ...

看兄弟这水平,应该修过很多这种卡,对是R7  260x

网友:
PWM直接上下管一起换撒

网友(2018-07-18):
引用 网友C:
都在误导,这个MOS管 用外观相同的 就能替代 上管坏了 而已 小问题 秒杀类型。这个卡应该是R7 260或 7750这 ...

mos管替代,usb供电芯片替代,怎么查手册,查哪里可以看出能否替代,我曾专门发过贴

网友:
没试过,不装发热会厉害容易烧吧?对准GDS脚一般供电N管都可以?总比不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