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LD重启卡ASUS LOGO

楼主(2018-06-15):
今接客户华硕K550LD本子,i5 4代,独显,板号:X550LD,V2.0 故障:进WIN7系统卡 正在启动界面,有时卡开机ASUS界面。
维修过程:1、先ghost系统,还是一样,重装纯净板WIN7,可进系统,装INTEL接口引擎等驱动,重启就卡启动界面
2、进安全模式,下载官网最新BIOS 307版,刷后还是一样。
3、拆机,BGA加焊CPU(cpu和桥集成的),装机还是一样,没接电池,改装WIN10系统(1803),娘的不卡系统界面了;
4、打上所有驱动(没接电池),win10系统硬开关机,重启等都正常,大喜,以为可以交货了
;
5、装好本本,插进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再重启,
卡在开机ASUS界面,强制关掉再开又正常;
6、只要重启,就卡开机界面,偶尔按下电源键,又过了,强制关机再开又正常进系统,不卡系统界面。
求助各位大神啊!有同故障的分享下
win7
win10

网友:
估计问题在ACPI上,X550LD的BIOS里没有这项设置,咋整?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插上电池才会出现这种症状是吗?

网友:
一般在外设上 查外设.................

网友:
这个可能是在外设,比如鼠标等

网友:
外设都没问题的,现在拔掉电池还是一样,硬盘换的是SSD,系统软重启就卡开机界面,硬开关机一切正常。官网的bios估计有bug,刷了最新版还不能降级刷其他版,晕大头。

网友:
这处直接换板了。难搞啊。这处直接换板了。难搞啊。

网友:
建议你注意你的电池和外设方面,如果不是只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