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50ti场管短路

楼主(2018-06-15):
拆掉短路的管   通电测得上管控制极11V不正常   NCP5395坏
  一起换掉后正常了

网友:
技术大牛  刚刚的  显卡不是那么好修图纸又少  所以一般不接显卡的活儿

网友:
请问师傅是上机通电测试的吗???

网友:
技术大牛  刚刚的  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显卡故障接触的很少,比较陌生,感觉很难修。

网友A:
请问上管G级正常电压是多少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上管G级正常电压是多少 啊?

正常不超2.3V

网友:
通电测试是不是要插在主板上测试,散热器挡住了怎么测量呢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是自己做的测显卡的,还是直接插到主板上面测量呢。。。。。。。。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这个问题都能被你发现并解决了,佩服,说真的,我真不想修华硕的机器,一是很少有图纸和点位图,二是板子上没有任何标识,维修起来困难重重。

网友:
纯新手,膜拜大神。高手是怎样炼成的

网友(2018-08-05):
请问大神,影驰560SE驱动装上还显示黄叹号,分辨率上不去,显示器超出范围,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不正常的电压是多少啊?还有怎么判断是主供电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