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LA-8554P不充电,BQ738正常与不正常时,电压和波形的整理,资料贴

楼主(2018-06-15):
系统显示“未充电”……充电芯片和电池坏。
秒杀的故障,不写修复过程。此贴是资料贴,统计BQ738充电电路的重要电压和波形,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参考应用了BQ738的图纸进行的故障电压标注:

电池隔离mos管未导通时,G和S电压跟随16.67V,拆除充电上管或充电电感后,其G级和S级都是0.8V。更换充电上下管和隔离管依旧,可见这是正常的。

修复前(上管G不对):

修复后:

激活失败:
电池插在主板上测量为0V,用可调8V和16.5V均激活失败,强充一开始时出现过几秒钟的0.5A电流,之后一直为0A,同事把电池拿去拆了,激活电芯成功,装上电芯整电池仍然不充电,激活失败原因未知,应该是电池内部电路坏。
原电池激活失败后,未知原因导致充电电感的电压不再跳,变成了固定的16.67V,拿新电池单电池成功开机了1次,但之后单电池再也开不了,系统里面也显示未充电,直到更换充电芯片后,主板充电电路才真正ok。正常充电电压是16.5V

电池坏了在系统里面的表现:
(下图为修复充电电路后用原电池测试)

主板高清图: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电池怎么激活呢。这个没玩过呢。

网友:
楼主真细心,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电池怎么激活呢。这个没玩过呢。

电池激活修复得用电池内部管理芯片的解码设备弄  一套设备挺贵的 厂家封锁垄断而已

网友C:
前几天也碰到那种 电池已接通 未充电  可是电池明明昨天还在用 就是忘记了关 电用光了 充了好久没反应 就上可调 9.5充下有电流 充十几分钟自己慢慢掉到0.5A 我马上拔下装到笔记本里 没想到真的有电了 现在都正常了  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时间不能久 时间久了这电池就真的激活不了了

网友:
结果是充电新品坏了吗,我表示电池从来都没有强行激活过,一般都是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激活修复得用电池内部管理芯片的解码设备弄  一套设备挺贵的 厂家封锁垄断而已

我说我怎么激活都不行呢,换了好使的电芯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激活修复得用电池内部管理芯片的解码设备弄  一套设备挺贵的 厂家封锁垄断而已

苹果的电池激活过,这机器电池激活失败,不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我怎么激活都不行呢,换了好使的电芯都不行

同事拆开电池,单独激活电芯,装上却不行,内部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也碰到那种 电池已接通 未充电  可是电池明明昨天还在用 就是忘记了关 电用光了 充了好久没反应 就上 ...

看电池,看本本型号。我曾经激活过几个电池,这种14.8V的新机器电池,目前是第一次激活,失败原因未明

网友:
听他们说电池里面的小板有程序的,电放完了,或者短路了,就保护了,再也不会输出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充电电路 一直不太好修的

网友:
很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
看了这个资料,对电池激活有了一定的认识,感谢分享,继续学习大神们的各种分享

网友E:
电池激活修复得用电池内部管理芯片的解码设备弄  一套设备挺贵的 厂家封锁垄断而已

网友(2018-08-31):
引用 网友E:
电池激活修复得用电池内部管理芯片的解码设备弄  一套设备挺贵的 厂家封锁垄断而已

解码设备?刷内部电池码片是吧,电池价值不高,换电池的量也低,所以研究这个的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