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一体机屏幕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8-06-15):
机型:苹果A1419
板号:820-3299-A
故障:屏幕无显示

同行送修一台苹果A1419一体机,故障为屏幕黑屏,没有图像显示。同行还说屏幕换了一块了,故障一样,他把一体机跟买的屏幕也一起拿来了。

同行说要快点,我报他500块修好,他居然说给我600,加急。好吧,收得别人钱,就得加急帮他处理。马上拆机,先接了他买的屏试了机,确实不显示,两个屏都没显,看来问题不在屏上。拆下裸板,拿掉主板电池,接上12V电流表,板子自动开机。

开机时指示灯只有3个能亮,注意,要接上屏试,不然好板也是三个灯亮的,可以看下图,我把指示灯翻译了一下,大家看得更明白。

从上图可以看出,板子工作了,就是屏没有输出,下面看下屏是怎样工作的。打开图纸,找到J9500屏线接口,如下图:

当屏供电12V正常时,屏幕正常工作时会返回DP_INTPNL_HPD高电平信号给主板。DP_INTPNL_HPD连接了显卡旁边的U9200显示接口芯片。看下图:

U9200收到屏的输出信号后,会发出DP_INT_EG_HPD信号给显卡,正常工作的话板子通过总线接口通知屏幕发出VIDEO_ON,主板收到VIDEO_ON开启信号后,第四个指示灯就会亮起,接着就会开启背光,屏幕就会有显示。

实际测量屏有发出3.3V DP_INTPNL_HPD信号给U9200,但U9200返回给显卡的DP_INT_EG_HPD(量芯片旁边的电阻R9200),实测只有2点几V,正常也应该是3.3V左右。该芯片为小BGA封装,马上订货。今天到货,装上之后接屏试机,开机一会第四个灯亮起掉电了。应该是OK了,因为电流表只有5A,这个屏是27的,超出电流导致掉电保护。马上接上原机电源板,屏一下亮起白屏,修复。故障芯片:

最后总结:修苹果一体机,就是拆机太麻烦了,有图纸点位还是比较好上手的,希望大家看了贴子,对大家修这类问题有帮助,关键是举一反三。大家看贴的同时,有不懂的可以留言,顺带评个分。

 会员614666300鑫豆2025-6-17 12:24
 会员1249356300鑫豆2025-5-15 17:04
 会员767643300鑫豆2024-7-29 11:15
 会员918636300鑫豆2024-6-1 19:29
 会员99530300鑫豆2023-12-8 23:45

网友:
楼主,你把这个故障分析的很到位啊!找准问题,一击即中啊!

网友A:
楼主苹果一体机电源板可有图纸或者参考电路吗

网友:
苹果的机器利润也客观啊
dddddddddd

网友:
楼主对苹果的时序真是了如指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苹果一体机电源板可有图纸或者参考电路吗

没有电源板的,电源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源板的,电源坏了吗???

遇到几台就是电源板坏的,要是有图纸参考的话更好

网友C:
楼主的点位图软件叫什么名字,我想下载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点位图软件叫什么名字,我想下载一个。

论坛有呀,自已下个吧叫这个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呀,自已下个吧叫这个名字

好的  谢谢楼主!!!!!1

网友:
这个电流表接12V供电是接在哪一组上面的?

网友:
楼主是修水果机的老司机啊,分析的很好

网友:
真的修地好,谢谢。。学习中。。。。。。。

网友:
我这里一台搞不定  烦死了

网友:
老司机6666。这个车开的可以。学到了

网友:
修水果的机器我平时都是一脸懵B,我只想说:楼主牛逼

网友:
苹果机,高利润,修起来不错,苹果的芯片太小了,很小的零件都不能放过。维修时候测试都小心些。

网友:
一体机电源板可有图纸或者参考电路吗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谢谢 ,以后多点这样的帖子就好

网友:
大神修机子总是快准狠,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网友:
难道 下下文还要钱了   迅维还是厉害了

网友:
难得的精华帖,收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handshake

网友(2018-07-31):
怎么几乎所有精华帖子都是要钱了 尴尬啊

网友:
我没有付费 , 我大胆猜测 是 屏幕供电电容 漏电是吗

网友(2019-01-14):
分析的清楚明了

网友:
这个图纸很精髓,想法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芯片在那定的啊,维修大概多少钱

网友(2019-02-15):
我没有 购买楼主的内容,但是我猜是电容漏电

网友:
学习 了  上次 修到一台。。   。

网友:
学习了 上次修到一台一样的 。。。。。。。。。。。。。。

网友(2019-10-18):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HPD 2V左右也是正常的

网友(2020-01-03):
遇到几台就是电源板坏的

网友:
简直钦佩到不行!在下佩服!佩服!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水果机搞得真6

网友:
难道还是电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