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53V不触发

楼主(2018-06-15):
拆机 测待机3.3伏微短 南桥发热  直接更换南桥开机慢显合成Bios ok

网友:
噗 最近感觉坏桥的帖子越来越多了  你这个写的也挺简单的 多码点字逼格会高很多的

网友:
EC待机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LID、适配器检测,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

EC发出PWRBTN#给桥,还不触发,基本就可以判定是PCH坏了。

线性3V是给EC供电的,看来你这个到芯片不短,是后面短吧,直接烧,桥烫OVER了。

网友:
这么三言两语,要么大师所为,要么就是三板斧

网友A:
你这微短路发烫换桥、真是一针见血、但是我想问下楼主你这合成bios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微短路发烫换桥、真是一针见血、但是我想问下楼主你这合成bios 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换了桥当然要合成开机快的ME啊

网友:
有些板子是换桥过后 必须要刷工厂bios  要能亮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言词简短没有这么多废话,是个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