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40充电芯片烧爆,炸毁焊盘,艰难维修!

楼主(2018-06-15):
机器型号:戴尔E6440商务本板号:LA-9934P

故障现象:插电无反应,拆机发现,充电芯片烧爆!

芯片炸成这个熊样了,焊盘也炸废了,当时没有拍照,处理过后才想起来可以发个贴子,所以就拍了,看下面,是处理好焊盘,飞好线的图片

把线补好后,就上绿油固定,这是处理完成的照片

处理好后,每个脚都打值,发现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把芯片弄上

全部处理完成后,自己还是很满意的,说实话刚开始看到烧成那样,都想放弃了,现在生意不好做,硬着头皮就干了,咱搞维修的还是不能轻言放弃不是,把该补的都补上,然后该弄的都弄上,烧掉的MOS也补上,下面就是插电了,一插上发现公共点有电了,14V,我去这下可高兴了,说明咱还是处理好了不是,结果悲剧的是发现不触发,我擦,还有问题,量开关上发现也没有电,直追待机芯片,发现VREG3短路。我擦,

心里机完了,不会桥烧了吧,先把芯片拆掉看看,量发现不短路了,心里一阵喜,果断换掉芯片,在次插电

电流一阵跳变,上电了,而且看电流应该是开起来了,果断的装起来,接上屏,果然亮机了

看到这情况心里还是蛮爽的,麻溜的装机,进系统,测试发现电池不行,这个情况

插电源也不显示适配器接入,但是电源其实是起作用了,然后电池显示4048个小时可以用,郁闷,本来想就这样给客户用了,打电话给客户,客户不同意,因为要出差,必须要电池可以用,没办法,硬着头皮又拆出来,这里我分析既然是没有认到适配器,我就直接去查ACIN信号了,这个信号是检测适配器的,在次翻出图纸

测量发现ACOK没有电,正常的话肯定是要有电的,然后就查这个信号,开始以为是芯片没有弄好,又换了充电芯片还是不行,果断不弄这个地方的,在弄前面补的就白弄了,焊盘又得拖废,然后追查ACOK,发现还连到这个PU800,叫什么CD3301,

看到就着大,根本没见过啊,我去,这是个什么东西

看了半天,把感觉应该有电的都量了一下,完全妈的搞不懂原理,这到底是个啥玩意?没办法硬着头皮换芯片了,这芯片妈的见都没见过,料板里翻来翻去,哎,找到一个外星人的板子上有这个芯片,大爷的,果断拆出来换上,ACOK有了

心里一喜,我靠,帝保佑啊,在次麻溜的装机。进系统

看到这个以为妈的好了。心里还是蛮爽的。放那里测试,结果发现妈的,一会正在充电,一会未充电。不停的切换。电池的电也越充越少,充着充着只有80%了。大爷的这不是根本就没有充嘛,大爷的,又要拆!这次拆出来,直接就傻逼了,这可怎么搞,你们看看,这个充电电路是多么的复杂,看得我汗毛都竖起来,心里想,完了没救了,没救了,这比索尼还麻烦

怎么办呢,难道要放弃,不甘心啊,不管了接电池量量试试看吧,接上电池发现充电电压一直在跳变,一会18V,一会12V.难怪系统里显示一下充一下不充,电压不稳啊,开始以为是电池有问题,找来找去找不到这个电池,后来冷静下来想想电池应该是好的,因为电池放电是正常的,可以正常用,那就还是回到充电电路本身了,该不会还是我没有弄好吧,芯片是肯定不能动了,在动的话,焊盘肯定要弄废就旁边什么元件难道哪里有不对的,因为这个机器是二修,上家动过旁边的东西,可能上家绝得没什么搞头,就把芯片重新都上回去了,我仔细的看了看旁边,然后感觉那个升压电容的颜色和其它的用这个715的板子那个颜色不对劲,心里想死马当活马医吧

果断的换掉在说,然后在量,我去,充电电压不跳了,一直稳定在13伏

我日了个狗。惊喜来得太快了,妈的,在次装起来测试,

充电正常,装机测试一直都没问题,维修结束,真是太操蛋了,这个机器,前前后后拆了好多遍

 会员1238736300鑫豆2023-10-20 01:46
 会员8948222元2022-9-28 18:42

网友A:
有示波器直接就秒了最后一步  而且能正常放电不一定能正常充电 电池很复杂的

网友:
这 机器   太难修了,这个芯片 我也没见过

网友:
真有耐心,像您学习。拆个几遍确实要耐心。

网友:
这个机器至少要收5张才对得起劳动成果,而且是费心费力!!!

网友B:
这机子毛病真不少,最后升压电容也坏了!

网友C:
什么道理呀,刚发的贴子就成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道理呀,刚发的贴子就成精华

哈哈,饼哥知道我们发贴辛苦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毛病真不少,最后升压电容也坏了!

确实难搞的一逼,差点就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直接就秒了最后一步  而且能正常放电不一定能正常充电 电池很复杂的

没办法,没有电池替换,只能先认为电池是好的

网友:
自己先给自己顶一下,大家帮忙加点分啊,没分下东西了都

丶Dine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烧成这样了,修的话真的要有够耐心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加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 666

网友:
看到焊盘没了的 头皮发麻 很难搞好

网友:
这个真心错,手工很好,而且不光是有耐心,主要是要有技术

网友:
现在维修生意不好做了,不知道手机维修生意如何,另外有没有别的什么出路,困惑中

网友:
我想知道焊盘的线如何固定,因为吹芯片温度高,补的线不怕对不到脚位?

网友:
可惜看精华帖要钱,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
真6   我看到焊点没有的板子就不想弄了  手工不好

网友:
补焊盘确实累,不过只要客户给钱爽快,那就干吧

网友:
技术一流确实很牛逼,谢谢分享666.去维尔体育

网友:
楼主威武,这种确实不太好搞哟。飞线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主用绿油补焊盘 真心牛逼 我看见掉焊盘的 就不想修了

网友:
图纸 有吗?? 老板

网友:
这个我几乎都放弃楼主厉害直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先给自己顶一下,大家帮忙加点分啊,没分下东西了都

这么快就加精了电池维修看不到了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真有耐心,像您学习。拆个几遍确实要耐心

网友:
剧情还是挺扣人心弦的。顶一下,大家帮忙加点分啊,没分下东西了都

网友:
充电芯片炸裂的还是很少啊,一般是被雷击的才会,进水也不会啊

网友:
做维修的还是细心重要 过程煎熬啊

网友:
焊工真不错看到这种烧板的直接换了

网友:
我看到烧掉焊盘的就果断放弃了,手工不过关

网友:
发现最近  充电问题是不是特别多   今天修了3台 都是华硕的
X750DP    X555LD   还有联想的S500也是华硕代工的

网友:
看见了能看到的 想想可能修起也难搞要是我等 直接换板 哈

网友:
有示波器直接就秒了最后一步

网友:
真够细心的,所以真的做维修真的要慢慢来才可以呢,

网友:
技术不错,, 给你加分了

网友:
自己先给自己顶一下,大家帮忙加点分啊,没分下东西了都

网友:
烧成这样了,修的话真的是要有够耐心的,价格也要好才有动力

网友:
历害的楼主,精华中的精华可惜看精华需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