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台电平板 Tbook10 (ID:E6N5)双系统平板 安卓系统+windos系统下载

楼主(2018-06-16):
台电 Tbook10 双系统平板(刷机操作)如果台电 Tbook10 双系统平板出现异常情况,无法利用恢复出厂设置来正式使用的情况出现,我们就需要进行刷机操作。我们首先查看台电 Tbook10 双系统平板背面的产品ID,到台电官方的网站进行下载相应的固件操作过程。我们的产品ID为【E6N5】(一)需要准备2个U盘来进行刷机操作,下载好网盘中的安卓固件与windows光盘镜像。1个U盘在windows格式化为FAT32,“Android 固件”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拷贝进入 U 盘的根目录下。1个U盘写入WINPE_amd64_auto.iso光盘镜像,写入工具官方推荐利用UltraISO 软件来把光盘镜像写入U盘(软件启动-写入硬盘镜像-目标盘为此U盘)。格式化完成,代表启动 U 盘制作完成,然后将“images” 、 “Scripts”两个文件夹拷贝到启动 U 盘的根目录。(二)需要准备USB键盘、供电模式的USB HUB 设备。(三)【刷入安卓固件】【摘选为台电官方刷机教程】刷入安卓固件后会破坏掉windows引导,我们先进行更新安卓固件操作。短按电源键 3-5 秒开机,然后持续点按键盘的“ESC”键,直到显示进入 BIOS 界面。通过键盘上下方向键,选择“Boot Manager”

在进入“Boot Manager”后,通过键盘上下方向键选择“Internal EFI Shell”,按回车键进行刷机

平板电脑进入 Shell 模式后会自动进行 U 盘刷 Android 系统,不再需要人为操作,刷完系统后会自动进

(四)【安装windows系统】【摘选为台电官方刷机教程】平板电脑关机,用 USB OTG 线把平板电脑与 USB HUB 连接,再把 U 盘、键盘分别连接在 USB HUB 设备上。短按电源键 3-5 秒开机,然后持续点按键盘的“ESC”键,直到显示进入 BIOS 界面。 通过键盘上下方向键,选择“Boot Manager” 。在进入“Boot Manager”后,通过键盘上下方向键选择对应的 U 盘设备(不同的 U 盘对应的 U 盘名称不同) ,按回车键进入 U 盘,引导系统部署。

平板电脑进入 U 盘启动模式,机器将自动复制 Windows 系统文件和安装系统文件,不再需要人为操作,

等待显示“Operation Successful”后,Windows 系统已经安装完成,如下图所示。这时,请在键盘上输入“exit”,按回车键将平板关机,移除平板上的 OTG 线。
至此,Windows 系统已经安装完成,开机在 OS 界面处选择对应系统进入即可。

https://pan.baidu.com/s/1milJGJe#list/path=%2F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加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