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希捷硬盘通病大全(连载二)

楼主(2018-06-16):
西数、希捷硬盘通病大全(连载二)

一、希捷12代编译器损坏导致容量为零故障与修复

  故障表现:通电可以就绪,但是检测识别容量为零,终端提示如下:

  Rst 0x08M

  Servo Processor Is Reset.

  RW: Disc Ctl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ExecuteSpinRequest

  SIM Error 203F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A1A5

  解决方案:在终端下使用重建编译器指令m0,6,2,,,,,22然后回车即可解决。

二、希捷DM系列通电就绪后一操作就忙的故障与修复

  故障表现:通电后可以就绪,但是无法操作,一读扇区就会忙,卡死。

  解决方案:先用指令/7回到7级下,然后再输入m100按回车即可解决。

三、希捷全系列不认盘无法输入指令故障解决方案

  1、希捷 F3系列短接法概要

  在对希捷硬盘进行维修处理的过程中有可能需要对硬盘进行短接。所谓短接,就是将硬盘电路板上的某两个触点进行短路,这样会使硬盘进入某些状态或者跳过某种错误,使得我们的维修工作可以继续。

  硬盘在启动的时候电路板上的固件先启动,然后盘片启动,硬盘上的固件随之被加载到内存。如果电路板固件是好的,而盘片上的固件有问题,那么在盘片启动后硬盘就会出现错误。短接点就是在盘片上的固件出问题的情况下使用。

  短接的原理是:通过短路磁头放大器或者电机伺服机构,使得硬盘无法将出错的固件加载到内存,这样固件就有可能会跳过这一步,从而使得出问题的固件不再发挥作用,那么硬盘就不会报错,可以正常稳定在终端T级,那么接下来的维修操作就可以进行。

  比如,硬盘启动时不一会儿就报告LED错误,当硬盘报告LED错误时,此时表明硬盘已经死机了,再也无法接收任何命令,这是因为从盘片上加载了错误的固件。现在我们短接磁头放大器,使得无法读取盘片,那么硬盘就不会读取到错误的固件,就会跳过这一步,当然就不会报告 LED错误了。然后硬盘会稳定在终端T级,我们就可以进行后面的修复操作了。

  2、电机短接法

  如图所示,将一个绝缘体(比如名片)插入电路板与盘体之间的电机控制触点处。

  先绝缘然后上电,硬盘就可以稳定在终端T级了,对于F.11代硬盘适用。

  原理:绝缘后盘体电机就无法起转了,当然也就无法读取盘片上的固件,这样只有电路板上的固件在工作,只要电路板是好的,硬盘就可以稳定在T级。进入T级后,就可以进行后续的维修操作了。

  3、磁头放大器短接法

  下图是盘体上连接磁头放大器触点的结构:

  在电路板上有个相应的位置连接到此处,硬盘通过磁头放大器来读取数据,短接磁头放大器就可以让硬盘无法读取到盘片上错误的固件数据。从这一点上来说短接电机和短接磁头放大器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一样的,让电路板无法读取到盘片上的数据,这样固件会检测到这一状况,并跳过载入固件的某些步骤,硬盘就不会报错,能稳定在T级或者可能直接就绪了。短接磁头放大器需要找准引脚的位置,实际上它们最终都是从主控芯片上出来的引脚,所以,如果对主控芯片的引脚熟悉,那么无论电路板是怎样的布局,都能很容易找到磁头放大器的短接点,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片。

  图中很清楚的标明了主控芯片出来的两个引脚是怎么布线到触点处的,这两个引脚就是主控芯片磁头放大器的数据引脚。引脚的位置在主控芯片中是固定的,因此只要熟悉了主控芯片的引脚定义,那么无论电路板是布局的,都可以很容易找到短接点的位置。注意不同型号的主控芯片引脚位置是不同的,要注意辨别。

  现在我们把电路板翻一个面,然后找到对应的触点位置用金属工具短接即可。推荐用镊子这样的工具将短接触点,短接手法如图所示。

  需要注意的问题:磁头放大器短接法务必注意短接时机的问题,这个跟硬盘的型号和盘体固件损坏的位置有关。一般来说,有如下三种短接时机:

  1.先短接后上电。这种方式比较简单,先短接再上电,这时硬盘读不到盘片数据,会跳过一些固件的加载,然后就直接就绪了,或者显示为长忙,但是按下Ctrl+Z可以转到终端T级。

  2.先上电后短接。这个稍微难一些,需要先上电,然后观察终端的显示,当终端显示的信息表明固件启动到一定阶段时再短接。这时硬盘可以就绪,或者不就绪,但是按下Ctrl+Z可以转到终端T级。最常见的一个短接时机如下图所示。

  这个硬盘原本的故障是上电后报告一大堆错误,然后报告LED就死机了,不能进T级。现在我们上电等到硬盘显示 (P) SATA Reset的时候立即短接,不能太早,因为有些重要的模块必须从盘片加载,过早短接就加载不了了,硬盘会报错。也不能太晚,太晚的话硬盘就加载到了错误的模块,LED崩溃,本次短接也就失败了。在刚出现 (P) SATA Reset的时候短接,这时候固件还没有崩溃,而且重要的模块已经加载成功。可以看出先上电后短接需要观察终端显示的信息,掌握好短接时间点。短接成功,硬盘就绪或者进入T级后就可以放开短接了,可以继续后面的维修操作。

  注意:(P) SATA Reset信息只是掌握开始短接时刻的一个参考,并非所有型号都是这样,部分型号需要时间上更靠后一点,这需要在实践中多次尝试,然后找出最佳短接时机。

  3.先上电,在某一个时刻短接,然后在某一个时刻放开短接。这种方式最为复杂,它适用于这样的情况:在读取盘片固件时有模块损坏,需要跳过,但是后面的模块又必须读取到。看看下面的固件加载顺序:

  一、加载模块 A (必须)

  二、加载模块 B (可以跳过)

  三、加载模块 C (必须)

  现在假设模块B损坏,注意模块B是不重要的,但是它损坏了,一旦加载将导致固件崩溃,而模块AC是必须加载的。那么,在加载模块A时需要保证不短接,在即将加载模块B时短接,这样模块B会读取失败,被跳过,然后立即放开短接,此时加载模块C可以成功,硬盘成功启动。

  短接的时机就在于必须在即将加载模块B时短接,然后在即将加载模块C时放开短接。如果没有及时放开短接,模块C会加载失败,硬盘不能启动。同样,这种操作需要借助终端上的信息来确定短接的时间点,也就是说,要辨别出终端的信息,然后在正确的时刻短接,在正确的时刻放开。如果硬盘固件没有崩溃,能稳定在终端T级,或者直接就绪了,说明短接成功。否则短接可能失败,需要断电,然后重复短接过程。

  四、希捷短接法总结

  短接是希捷F3硬盘维修的重要技巧。作为维修步骤的一个环节,短接主要是让硬盘能够稳定在终端T级,也就是说,这个硬盘无法就绪,也无法进入终端T级,才需要考虑短接。如果硬盘无法进T级,就不能继续后面的维修工作,所以才需要短接。一般来讲,希捷的硬盘只要不是电路板损坏,或者磁头等硬件损坏,是一定能够进入T级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短接手法。也就是说,只要这个盘硬件是好的,ROM也是好的,那么就一定能通过短接进入终端T级。

  有时候,一个长忙的硬盘,可能短接成功后它直接就给就绪了,可以拷数据了。即使不能就绪,短接成功后,也能进入T级,给后面的维修提供一个平台。所以,掌握希捷短接技巧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不同型号的硬盘,需要掌握正确的时机,在正确的时间点短接,这就需要大量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最后给出一些常见电路板的短接点位置,大家先要辨明电路板的型号,图中电路板的型号就是10496208 REV A,版本号为A。

  下面是常见电路板的短接点位置,在电路板背面,图中圈出来的地方。

四、希捷硬盘硬件故障修复

  故障表现:通电后敲盘,连续敲几次后电机停转。

  解决方案:这种故障就是我们常说的磁头损坏,希捷硬盘从11代开始由于固件结构不同,所以特别挑磁头,更换难度比较大,但是如果我们找到窍门就可以轻松解决。这里我们来看怎么寻找匹配的磁头,我们拆开盘盖,在磁头电路板接触点上,有个二维码标识,只需要上面的标识代码一致就可以代换。如图: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加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 666

网友:
谢谢分享  学到了   第一次这么具体的了解了硬盘的知识

网友:
感谢楼主啊。想学习一下,不知道用啥设备编辑......................

网友:
西数、希捷硬盘通病大全(连载一) 在哪里???

网友:
仔细阅读完后,对硬盘的维修更加认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仔细看完了。谢谢了。真的比较有用

网友:
非常有用,这个是硬件上的调整维修,不用PC-3000

网友(2018-07-18):
看了一下,楼主总结的非常好,希望能多发技术贴交流

网友:
有不用PC3000修硬盘的,简单的软件,使用

网友:
非常有用,先收藏了

网友(2018-09-05):
路过学习一下,积攒点经验,先收藏一下。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新的知识了,看下换下的硬盘也不了,学着修修看

网友:
好资料收藏起来,不愧是管理员,资料都不一般,真心感谢!可惜不好加分了。

网友(2018-10-25):
好资料学到了谢谢分享  谢谢真心感谢

网友:
挺好的挺不错的,是就绪长忙故障?可惜现在硬盘太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