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米max解账号锁,用MiFlash刷总是报错

楼主(2018-06-16):
小米max解账号锁,使用miflash刷机,到30%总是报错 ,机子还能正常进系统。有人遇到过吗,求救!

网友:
用猎人维修大师,那个好,可以试试

网友:
遇到一台也是这样,后来拿去给同行搞好了

网友:
哎,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

网友:
用猎人维修大师

网友:
猎人维修大师没用过 下次也下载看看

网友:
用猎人维修大师里面的刷机方式  就OK了

网友:
为什么跟我用的MiFlash不一样!!或者换一个试试!!我的刷小米5X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