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s3v (1.0) 开机不跑码 无CPU电压。

楼主(2018-06-16):
GA-B75ds3v (1.0) 开机不跑码 无CPU电压。
主板无CPU电压 简单的常规电压检测发现Q20 S极电压2.2v正常是1.8v 找到问题打开图纸线路经过r552 r561两个分压电阻。取下来测量正常之后再检查vcc18-en 线路经过r538 r546分压电阻也正常。 注意重点来了 两条分压电阻都正常放大器也换了 没办法就把这两条线路的四个分压电阻都换了 我这个是en线路的电阻换了好的! 有些主板在加热之后电阻阻值会发生变化不稳定在你测量中会发生变化 所以呢!要是大家在取下电阻测量正常安装上去就好了的话一定要换掉电阻不然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A:
早点发出来啊,我之前刚修了一片,修的头痛。。。。。。。。。。。

网友B:
电阻变质引起运放的基准电压异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点发出来啊,我之前刚修了一片,修的头痛。。。。。。。。。。。

哈哈 应该论坛有相似的帖子可以多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变质引起运放的基准电压异常了

是这样的 有时候取下来测量电阻正常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元器件如果性能不良,进入工作状态后,它的值确实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