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17N换有硬盘后无法识别硬盘求解

楼主(2018-06-16):
客户送过来的时候电脑更换硬盘,换好以后可以正常安装系统进入PE系统都没有问题,安装系统以后开机自动进入BiOS界面,无法加载硬盘,进入BiOS设置也无果,百度找了类似的情况也做了相对应的修改。售后电话400也打过了,按照厂家的要求也进行了修改,还是无果  难道主板坏了!还是需要刷机!求解释

网友:
你是个新手吧,你进的S什么PE,BIOS要设置的,或者直接安装安装版WIN10也可以的

网友:
貌似和BIOS设置有关系,一般如果不支持,就会安装不进系统和一直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