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 通病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8-06-16):
  联想一体机B320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灰屏,换了显卡故障依旧,再论坛看了有这个通病,就是换APL5930 ,换后故障解决,但是用了一个星期又返回来了。,求助有没有大神有其他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不是有一个帖子说。  直接飞线。 接桥供电电感上就好了嘛。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一个帖子说。  直接飞线。 接桥供电电感上就好了嘛。 没问题的。

也有试过,飞过去电压0.99 进系统用一下也黑了,滤波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这个5930是在板上拆的还是直接换了个新的呀 新的好像不稳定 记得外接小板下面有一个 板子后面还有一个 直接从那里拆个去然后补个新的 CPU那里那个用新的不行

网友:
5930  你拆掉了吗。  飞线的话。  要好拆掉试试。 好像电压是1.05吧。

网友:
这个显卡不用换 我都是换芯片解决的 。。。。

网友:
拉电压   强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