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 x450cc rev2.3 上电到0.022 rtcrst#只有0.5求助

楼主(2018-06-16):
华硕Y481c x450cc rev2.3

待机0.007 上电到0.022 一直停留 rtcrst#只有0.5V

阻值也正常。查点位和它相连的,只有桥背面有一个滤波电容,拆了之后发现还是一样。

待机电压正常,vccrtc=3v srtcrst#=3v.

是不是说明南桥坏了。

网友:
兄弟南桥压化了看下,我昨天有个也是一样的。我都想换板了。结果压化之后就好了。太奇怪了。

网友A:
测量一下RTCRST#对地值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RTCRST#对地值看看

500多,500多,500多,500多,5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多,500多,500多,500多,500多,

既然没有短路,那就看看RTCRST的产生电路

网友C:
哦,刚才没注意看,,, 你把链接的 电阻 阻值 改小 一点 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刚才没注意看,,, 你把链接的 电阻 阻值 改小 一点 看看  。。。

我试过从srtcrst#那边拉过来,结果被拉低了、、

网友:
应该是最坏的结果.桥拉低了...........

网友:
换桥好了。。。。。换桥好了。。。。。换桥好了。。。。。换桥好了。。。。。

网友:
这种说明是桥拉低了电压,拆多少滤波电容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