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pro45v 内屏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8-06-16):
asus pro45v 内屏白屏,外接正常。
换过屏与屏线,多显示白屏,BIOS也刷过,
主板屏线接口上,1.2.3脚有19V ,23.24脚有3.3V,25.26脚有3.3V, 37脚有3.3V。

网友A:
从上屏接口上测3.3正常吗  时钟数据脚有波波吗  可能是时钟数据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上屏接口上测3.3正常吗  时钟数据脚有波波吗  可能是时钟数据不正常

屏与屏线多换了,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数据脚正常不

网友B:
遇到过DELL这问题,是显卡的事。你可以稍微加热试试

网友:
打下屏接口的阻有值,看看是不是开路的

网友C:
27 28  你都不看下有没有电,哪个两个3.3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DELL这问题,是显卡的事。你可以稍微加热试试

加焊显卡了,还是一样白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7 28  你都不看下有没有电,哪个两个3.3有没有。

奇怪了,量了27 28这二脚有3.3V,把屏线插回去了,开机显示正常了,好了。。。

网友E:
屏线没插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屏线没插好。。。。。。。。。。。。。。。。

不会犯怎么低级的错误的,新的屏线与老的屏线二个插来插去少说有50-60次,
奇怪是现在量了27 28这二脚有3.3V,把屏线插回去了,开机显示正常了,好了。

网友:
白屏就查屏幕供电-------------------------------------

网友F:
虽然好了,感觉故障还是会出现,估计就是显卡虚焊导致的,等着返修吧。哥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量了27 28这二脚有3.3V,把屏线插回去了,开机显示正常了,好了。。。

好吧,还有这种的事情、哪你刚才都不量一下、

网友:
虚焊了?阻值都有测试过吗

网友:
那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哥们   你帮忙测一下  17  18脚正常电压是多少   我这里有台惠普的   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犯怎么低级的错误的,新的屏线与老的屏线二个插来插去少说有50-60次,
奇怪是现在量了27 28这二脚有 ...

屏接口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还有这种的事情、哪你刚才都不量一下、

问题是白屏,就没想到这二个信号。如果暗屏就老早查这二个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好了,感觉故障还是会出现,估计就是显卡虚焊导致的,等着返修吧。哥们。。。

显卡老早多加焊过了,。。。今天放了看电影二三个小时了,多没事,先给客户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