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9板号ZQR大短维修,微短的cpu供电95835二极体值整理

楼主(2018-06-16):
cpu的一个供电上管微短和滤波330电容击穿,秒杀故障,维修流程大概写下。此贴是资料整理贴,仅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插电大短5A,打值各供电电感未见明显短路,公共点对地240的二极体值,cpu供电部分二极体值如下:

打值公共点到各电感,未见直通的。

8V烧鸡公共点,发现cpu部分发热明显,翘起2相cpu供电电感,公共点不短路了;
1V烧鸡cpu供电后端,最后发现PC39坏,换之,后端不短路了。
但是,连换3个330电容,翘起cpu供电电感插可调不短路,只要焊接好电感,插可调立刻大短,连换3个330,连烧3个。思考了一会,发现故障点。
上图为cpu供电到公共点的二极体值

该相换掉,上电ok

结论:非明显短路时,每一相的cpu供电上管,都要测其到公共点的二极体值,是否一样,若不一样,重点查。200多的值可能是软击穿,正常要450左右

网友:
讨厌这种软击穿的  经常查不出来  啧啧啧啧啧啧

网友A:
可以去掉CPU直接加电烧就能找出问题了

网友:
公共点烧到CPU供电滤波电容烧  很明显就是上管击穿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掉CPU直接加电烧就能找出问题了

接手就是去cpu加电烧,结果cpu供电所有的mos管,主芯片,电感,全部发烫,注意,是发烫,只能分段烧了

网友:
又来学习到了新的办法,下次遇见这样的问题,也可以着手去修了。

网友:
我现在修机都是全都换了,哪个CPU供电如果只是换电容或MOS管都不行。连芯片一起换了返修少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手就是去cpu加电烧,结果cpu供电所有的mos管,主芯片,电感,全部发烫,注意,是发烫,只能分段烧了

建议CPU供电上管击穿的 最好连上下管带芯片 一整套换掉 因为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网友D:
还好U没烧,要不客户还不一定同意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CPU供电上管击穿的 最好连上下管带芯片 一整套换掉 因为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是的,我只换了上下管,主芯片没换,全换掉的确是最保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好U没烧,要不客户还不一定同意搞了

你论坛账号图片里面的几个字,挺漂亮的,不过我论坛图片里面的字,更漂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论坛账号图片里面的几个字,挺漂亮的,不过我论坛图片里面的字,更漂亮

不想兄台对书法也情有独钟啊,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的确经典,尤其配上他的工笔花鸟,堪称一绝,刘炳森的隶书熔百家于一炉,我向来比较推崇

网友:
一般是上官坏的多一些,最好是上下管一起换最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想兄台对书法也情有独钟啊,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的确经典,尤其配上他的工笔花鸟,堪称一绝,刘炳森的隶 ...

迄今为止,有3人认出了这个字的来历,其中一人还认识个瘦金体qq群,其实呢,我只是觉得艺术馆里那个帖子里面,这个字最漂亮,就拍了下来,其实没啥研究。你要不要认识下这个瘦金体群,超高清的原帖照片我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迄今为止,有3人认出了这个字的来历,其中一人还认识个瘦金体qq群,其实呢,我只是觉得艺术馆里那个帖子 ...

我们还是研究主板吧,哈哈,现在在研究魏碑,瘦金以前研究过。本人比较爱好书画,可惜没考上美院,现在全当业余爱好了,养家糊口,埋头修板了

网友:
CPU板块烧了会比较麻烦,换的东西比较多,还好CPU没坏,,,,,,,,,,,,

网友:
微短路有时候很难查

网友:
这种大短CPU上管肯定有问题的,幸好CPU没有挂掉

网友:
很明显就是上管击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