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笔记本CPU清灰,硅胶,铜片,都用上了都不行。

楼主(2018-06-16):
战神笔记本CPU发热,拆开清了灰,打了硅胶,也加了铜片,让后开机上网就不会断电,也没事,只要用到CPU的地方都会报警 然后断电,压力测试,5分钟直接断电。我怀疑是撒热片有问题,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有遇见是CPU问题的,散热管问题遇见的不多,国产战神是温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