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白屏修复

楼主(2018-06-16):
Dell N5110 开机白屏,换屏后故障依旧,测量主板屏供电保险正常,
短接此芯片故障修复

网友A:
有没有此信号或者电压的名称

网友:
这种情况貌似是通病了,这款机器我也遇见很多台,一般快速的解决办法就是飞线,此处要有3.3V的转换电压,没有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此信号或者电压的名称

这就是LCDVCC啊 俗称的屏供电  没屏供电会白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LCDVCC啊 俗称的屏供电  没屏供电会白屏啊

有修过这个问题,但是不跟你这板一样。也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