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CMOS不保存时间。

楼主(2018-06-16):
富士通AH531  CMOS时间不保存。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拔掉适配器时间就还原了。  RTC电路电压全都在正常。 是不是南桥坏了。看到好多的帖子都没有好。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修好过。

网友A:
查线路正常,就考虑南桥,时间不保存,有时候电池座子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线路正常,就考虑南桥,时间不保存,有时候电池座子也会这样。

座子有问题,不会有3V电压的吧、